[电路/定理] H桥电机驱动芯片工作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8-01-25):
请教一下,直流电机驱动芯片H桥的工作频率的问题:规格书里面没写,时序图也没标注,那么调速的PWM设置多大合适呢?

网友A:
总体上看这个手册, 确实没有提到. 但是根据功能描述, 以及死区时间特性应该到 20KHz 强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上看这个手册, 确实没有提到. 但是根据功能描述, 以及死区时间特性应该到 20KHz 强也差不多了.
...

手册里提到的这几个时间是什么意思都不晓得,手册里也没有对应的注解;
另:你的头像是工藤么?

网友B:
正常在10到几十khz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