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中的直流分量始终大于交流分量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8-01-25):
如图,三极管的的总量相当于在直流分量上叠加了一个交流分量,那么为什么直流分量大于交流分量?大于的意思是大于交流分量的有效值么?

网友A:
你结合直流+交流波形示意图来理解

网友B:
那是因为交流分量如果大于 直流分量, 三极管会进入截止区而工作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结合直流+交流波形示意图来理解

图一是总量 图二是直流分量 图三是交流分量
但是从图可以看出交流分量正半周是大过直流分量的 而负半周是小过直流分量的
难道直流分量始终大于交流分量这句话是说大于交流分量平均值?但是也不对啊交流分量平均值是icq啊 应该是直流分量等于交流分量平均值

楼主:
手机有问题 发了几次

楼主:
是ibq才对

网友C:
首帖题目比截图少了“幅值”二字。

网友D:
意思就是说,正常工作三极管的电流只能一个方向流,不能倒着流。

网友E:
顶什么?
2楼和10楼已经回复得非常中肯,还要顶?

网友F:
第二个图与第三个图比较,直流量幅值大于交流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图与第三个图比较,直流量幅值大于交流量的

应该说:“第二个图与第三个图比较,直流量大于交流量的幅值”。

楼主:
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原因 我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