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超低反向漏电流二极管

楼主(2018-01-25):
二极管哪家做的好啊,想找个超低反向漏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A:
用JFET的PN结

楼主:
哪家有这种二极管啊?

网友B:
超低是多低?

网友C:
有个问题,发光二极管的反向电流是多少?硅的那叫带隙电压还是什么来着比锗大,所以温度高、开启电压大、反向漏电小,发光二极管更高,会不会反向漏电更小?

网友A:
随便哪家的都可以

网友D:
https://www.nexperia.com/products/diodes/switching-diodes/low-leakage-current-switching-diodes/#/p=1,s=0,f=,c=,rpp=,fs=0,sc=,so=,es=

网友E:
最低的漏电流用在那个场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低的漏电流用在那个场合啊

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nexperia.com/products/diodes/switching-diodes/low-leakage-current-switching-diodes/#/p=1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低的漏电流用在那个场合啊

给仪表运放的量输入引脚做限压保护,同时使仪表运放在输入悬空的情况,保证仪表运放的输出不会漂移。

xch
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1nA,然后想知道业界目前业界最低的是多少?

楼主:
这个IR都是uA级别的,想找nA级别的,<1nA最好。

网友G:
BAS70小于20度,反压小于30V, IR<10nA.

网友H:
一般结型场效应管对这项指标要求比较严格,用结型场效应管代比较放心。不过这个参数受温度影响很大,其他二极管也一样。

发光管不适宜,原因是发光管同时也是光敏管,光电流比漏电流大的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IR都是uA级别的,想找nA级别的,<1nA最好。

如果你认为这个型号是uA级别的,
那很难很难找到nA级别的啦!

当然,也许你可以在其他管子的手册上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发光二极管的反向电流是多少?硅的那叫带隙电压还是什么来着比锗大,所以温度高、开启电压大、反 ...

可以通过补偿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般结型场效应管对这项指标要求比较严格,用结型场效应管代比较放心。不过这个参数受温度影响很大,其他二 ...

拿黑漆涂上就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给仪表运放的量输入引脚做限压保护,同时使仪表运放在输入悬空的情况,保证仪表运放的输出不会漂移。 ...

限压保护直接串电阻就可以,输入引脚内部就是有二极管的

网友L:
用于什么场合,击穿电压多少有要求不

网友M:
1N3595 nA
JFET 当二极管用 pA 级 参见 2N4117A
低漏电流二极管 PAD1 pA 级
低漏电流二极管 BAV199 pA 级
小信号三极管的 BE 结 pA 级  S9014

网友N(2021-02-23):
引用 网友M:
1N3595 nA
JFET 当二极管用 pA 级 参见 2N4117A
低漏电流二极管 PAD1 pA 级

赞! 能有sod323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