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发送16位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1-25):
我将ADC采到的数据存入16位数组中,然后串口依次发送字节,可是发送得到的数据是反的,比如0x0FFF,收到的两个字节就是0xFF, 0x0F。这给我写上位机处理数据造成了困扰,这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上位机如果直接用16位数组直接存储就可以了

网友A:
好办呀。你上位机把两个字节反一下不就完了吗

网友B:
自己把发送顺序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就是多那么一两行代码,你都懒得写

网友D:
跟你发送的顺序有关。不过你直接反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串口通讯每次只能发送1个字节8位数据。你应该按照这个约定发送数据才能得到正确结果。16位数据要拆成2个字节发送。

网友F:
按顺序存入你的16位数组里面,就会正确还原,我们常用的都是小端模式,低字节占据低地址,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只是你肉眼看上去是反的,但这就是在内存中的顺序

网友G:
先发高位字节,再发低位字节。

网友H(2019-08-23):
串口通讯每次只能发送1个字节8位数据,16位数据是先低8位,后高8位,接收时先接收低8位,后接收高8位,这时发送的低8位就跑到接收高8位的位置上去了,而发送的高8位就变成了接收的低8位,所以数据是反的

网友I:
看来楼主是软件转行过来的啊,没有经历过单片机汇编程序,一个bit一个bit的编辑那才爽呢。

网友J:
存的时候有没有存反呢? 可以反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