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状态问题

楼主(2018-01-25):
MSP430FR5969  未上电时,GPIO的状态时怎么样的?  将GPIO P1.6 接到了一个电源芯片的Enable脚。需不需要再接一个下拉电阻呢?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源芯片的Enable脚内部有上下接电阻吗?
如果没有,MSP430在未上电里引脚如果是高阻状态那么这个脚就会不稳定

网友C:
上电后,io默认是输入状态。io的高低电平状态由外部电路决定。
所以建议外接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以给io一个确定的状态

网友D:
IO上电默认是弱上拉态,所以不必做什么处理。建议看看电源芯片的手册,看是否要求有上电暂态偏置,有才需要处理

网友D:
最好是接个下拉电阻。可以测一下,Enable脚对地的阻值。达到百K级,就应该加下拉。

网友E:
上电状态未知。

网友F:
可以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G:
需要下拉电阻。

网友H:
这个引脚需要什么电平?

网友I:
GPIO先配置为输出。

网友E:
这个你配置的IO是什么状态?

网友F:
上拉电阻可以固定到高电位

网友G:
IO状态不固定。

网友H:
Enable应该都是低电平吧。

网友I:
低电平IO可以配置。

网友J:
GPIO的状态的设置不是特复杂的,主要是针对寄存器的

网友K:
在没有对IO口初始化的时候是高阻状态

网友L:
内部配置为上拉,在与外部无连接的情况下,处于高电平

网友M:
电平始终为高电平

网友N:
一般为输入状态

网友O:
有一个内部上拉电阻器

网友P:
上电瞬间GPIO不确定状态

网友:
所有IO口输出默认为高电平

网友Q:
电复位瞬间 I/O 口的电平状态默认是浮空输入

网友R:
需要在输出的管脚外加上拉或下拉

网友S:
内部配置为上拉,在与外部无连接的情况下,处于高电平(即逻辑 1)。

网友K:
IO 用之前都要初始化IO时钟以及速率

网友L:
输入模式,这种情况下,从引脚读入的数据自然是高电平

网友S:
对于输入模式而言,这种情况下,从引脚读入的数据自然是高电平(逻辑 1)。

网友R:
保证芯片上电 期间和复位时,输出的管脚始终处于已知的电平

网友Q:
浮空输入是高阻

网友:
加一个1K的上拉电阻

网友P:
查看CPU的datasheet

网友O:
内部上拉电阻器可在每个引脚上有选择性的启用/禁用。

网友N:
看手册默认值是多少就可以

网友M:
对于初始状态为高电平,那么其状态就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输出置高,另一种是输入上拉两种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