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阶RC后的幅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8-01-25):
如下图中的参数,VG3是1MHz,vpp是400mv;VG4是10khz,vpp是200mv。RC的截止频率是49.5KHz,产生的波形如下图所示,绿色是VF3,黄色是VF4,很明显黄色的还带有高频分量,对此产生的疑问如下:
1.如果保证截止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C3的容值改大,容抗减小,是否可以有效衰减高频分量?
2.滤波后VF4的幅值是如何决定的?我自己一直认为是低频分量在R1和C3上的分压的值,但仿真好像不是这样的 ,请指点。

楼主:
原理图被覆盖了

网友A:
“1.如果保证截止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C3的容值改大,容抗减小,是否可以有效衰减高频分量?”

如果R不变,变C,那么“截止参数”同样会变。

“2.滤波后VF4的幅值是如何决定的?我自己一直认为是低频分量在R1和C3上的分压的值,但仿真好像不是这样的 ,请指点。”

无论是“高频分量”还是“低频分量”,其都是R和C上的分压。注意,不同频率下电容的容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保证截止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C3的容值改大,容抗减小,是否可以有效衰减高频分量?”

如果R不变 ...

1.我是指在C变化后,R肯定需要调整,已到达截止参数不变的前提。那么此时容抗的大小对衰减高频分量起至关作用。
2.第二个听懂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是指在C变化后,R肯定需要调整,已到达截止参数不变的前提。那么此时容抗的大小对衰减高频分量起至关 ...

“1.我是指在C变化后,R肯定需要调整,已到达截止参数不变的前提。那么此时容抗的大小对衰减高频分量起至关作用。”

RC不变,那么R和C成反比。请注意,一定频率下电容的容抗反比于其容量,意味着在RC为定值前提下R与C的容抗成正比关系(对于某频率)。那么,分压效果不变,故不存在“此时容抗的大小对衰减高频分量起至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是指在C变化后,R肯定需要调整,已到达截止参数不变的前提。那么此时容抗的大小对衰减高频分量起至 ...

对,我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