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6P6无法通过STLINK下载

楼主(2018-01-25):
本人初次使用GD32,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将STM32F030的程序移植到GD32上,因为这两款是PIN对PIN的,然后电路也没修改,直接将程序通过STLINK下载,第一次程序可以下载进去,但是后面再次下载的时候就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测量电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如果说GD32不支持使用STLINK下载,那第一次又下载成功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换了新的芯片,将BOOT0接地,然后就可以下载了,但是为什么将BOOT0置高会将芯片锁住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A:
确认连接线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再用430单片机的时候,在一个板子上好着,另一个板子第一次可以,后面就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连接线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再用430单片机的时候,在一个板子上好着,另一个板子第一 ...

电路图是没错的,唯一和电路图有点区别的是先前使用STM32的BOOT引脚平常是悬空,下载的时候接高,现在换成GD32,在BOOT0引脚加了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其他的没有变,但是就是下不了,很纠结啊

网友B:
是不是晶振没启动啊?

按道理说 GD肯定可以用STLINK下载的!

网友C:
把下拉电阻取掉,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晶振没启动啊?

按道理说 GD肯定可以用STLINK下载的!

没有用外部晶振,用的是GD内部的晶振,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D:
你试下把Boot0直接接地,不加那个下拉电阻试下,以前用STM32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如果你的Boot0,Boot1可以上下拉随便接的话,可以试下SRAM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下把Boot0直接接地,不加那个下拉电阻试下,以前用STM32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

现在直接出现了flash time out,please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again...,查了资料,把 erase all c 和 reset and run都勾选了,还是不行。。。怀疑是不是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Boot0,Boot1可以上下拉随便接的话,可以试下SRAM下载

GD32F130F6似乎没有看到boot1引脚。。。

网友A:
你解锁下或者换一块板子试下,或者换用Jlink试下

网友A:
有时候就是有些问题,自己也莫名其妙的

网友E:
配置有问题吗,芯片的容量选择正确吗

网友F:
应该不会吧,还是用Jlink吧,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有问题吗,芯片的容量选择正确吗

容量选择的是32K的,芯片选择的是和它pin对pin的STM32F030F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外部晶振,用的是GD内部的晶振,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吧

这个 应该说是 没多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应该说是 没多大的影响!

换了新的芯片和板子,新板子是将BOOT0直接接地的,这回就可以正常下载了,这个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将BOOT0下载时拉高会出现芯片锁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就是有些问题,自己也莫名其妙的

换了板子和芯片就好了。为什么将BOOT0下载时拉高会出现锁住的现象,感觉一脸懵逼

网友G:
GD32在使用的时候BOOT0需要下拉,这样代码运行后会根据BOOT0的引脚电平状态决定进入BOOT还是USER APP,如果不下拉,可能会存在有时好有时不行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GD32在使用的时候BOOT0需要下拉,这样代码运行后会根据BOOT0的引脚电平状态决定进入BOOT还是USER APP,如果 ...

您好,那请问下如果我是下在程序的话,BOOT0是接高还是接地呢?

网友H:
GD32的我用ST-LINK V2下载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用ST-LINK下载其它的也可以的,建议还是用JLINK-OB或JLINK吧;ST-LINK V2可以刷成JLINK-OB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