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20求助。

楼主(2018-01-26):
楼主这两天在弄ADS1220进行高压采集,现在的问题是读出来的数不对,而且不会变化,现在附上原理图和寄存器配置,求大佬们帮助!

网友A:
建议先观察一下mcu操作ADS1220的时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观察一下mcu操作ADS1220的时序对不对

版本,已经搞定了!谢谢版本的回答。   是不是我发帖的模块不对啊?为啥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已经搞定了!谢谢版本的回答。   是不是我发帖的模块不对啊?为啥没人回复呢 ...

没发错。很多网友都已经放假了,论坛人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错。很多网友都已经放假了,论坛人少些

版主,您用过这个芯片吗?我原理图上是可以采集三个地方,四个输入,我单次只测试(比如1端口)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数是对的,但是我同时测两个端口他就有问题了,(1端口,2端口),2端口的值会影响到1端口的值输出。

网友B:
要是需要规格书这种技术支持的,可以@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用过这个芯片吗?我原理图上是可以采集三个地方,四个输入,我单次只测试(比如1端口)一个地方 ...

激励电流源 配置的是否足够?
采样是否是差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励电流源 配置的是否足够?
采样是否是差分模式?

我是直接采集高压也需要激励电流源吗?我的理解是测温度的时候才需要用激励电流源。所以我现在没配置。模式是单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需要规格书这种技术支持的,可以@我

我需要程序支持。老哥能提供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采集高压也需要激励电流源吗?我的理解是测温度的时候才需要用激励电流源。所以我现在没配置。模 ...

@airwill 帮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C:
我单次只测试(比如1端口)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数是对的
但是我同时测两个端口他就有问题了,(1端口,2端口),2端口的值会影响到1端口的值输出。

往往是信号源的阻抗太大, 或者采样保持时间不足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次只测试(比如1端口)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数是对的
但是我同时测两个端口他就有问题了,(1端口,2端 ...

现在,我在这两个采集函数之间,延时3s,他俩就没有影响了,但是这样的话,延时时间就太长了,我吧两个信号源的原理图截下图,麻烦您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次只测试(比如1端口)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数是对的
但是我同时测两个端口他就有问题了,(1端口,2端 ...

还要说一下,这个采集芯片,每次换端口采集需要重新配置一下内部寄存器配置,所以需要用不同的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在这两个采集函数之间,延时3s,他俩就没有影响了,但是这样的话,延时时间就太长了,我吧两个信 ...

看看最后一级的 10K 和 103 , 试着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最后一级的 10K 和 103 , 试着减小一点

现在把电阻弄成1K的了,电容也需要调小吗?这是个低通滤波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把电阻弄成1K的了,电容也需要调小吗?这是个低通滤波把?

任意一个, 减小一些

网友B(2018-03-06):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程序支持。老哥能提供不?

So sorry. can't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D(2018-07-13):
能给一下程序码,非常感谢

网友E(2018-12-19):
引用 楼主:
版本,已经搞定了!谢谢版本的回答。   是不是我发帖的模块不对啊?为啥没人回复呢 ...

你好,这个原理图部分REFN0   和REFP0  是作为基准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