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大神!!!

楼主(2018-01-26):
我是用的是F405,每次编译就出现:Browse information of one or more files is not available .\main.c 这个弹窗出来,但编译并没有错误,程序下载了也可以实现功能,我重新建立过工程,开始没事,后来又会出现这个问题,检查了好久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而且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小白一枚。(文件夹命名没有空格呀)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使用Keil创建新的项目文档时,在驱动文件夹命名时,出现了空格,所以尽量不要有空格,容易报错。

网友A:
看看你的路径的每个文件夹名字,是不是有空格的。

网友A:
网上各种方法试都不奏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bug依然笑傲!正当想抱怨的时候,打住了,精心一想,相信总会解决的!思想上胜利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放大招了
新建工程,新建各个文件,将原工程文件的代码复制粘贴过来(本人是一段一段代码复制粘贴然后编译,编译问题解决后,再搬下一段代码过来的),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发生了,bug瞬间灰飞烟灭,不弹窗了!

网友A:
你试试啊,肯定是文件夹和路径问题。一会儿搞好你说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使用Keil创建新的项目文档时,在驱动文件夹命名时,出现了空格,所以尽量不要有空格 ...

我看了,没有空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各种方法试都不奏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bug依然笑傲!正当想抱怨的时候,打住了,精心一想,相信总会解 ...

我试过重新建立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啊,肯定是文件夹和路径问题。一会儿搞好你说一下啊。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有其它文件里面的函数没有在H声明吧?

网友A:
是不是有的头文件包含了,对应的.c没有包含进去,所以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的头文件包含了,对应的.c没有包含进去,所以找不到。

我程序里什么都不写,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其它文件里面的函数没有在H声明吧?

没有啊,用到的都声明了啊

网友A: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安装对应的pack啊。重新建立工程试试看。下载cube和对应pack,跑一个例子试试看。

网友C:
新建工程,新建各个文件,将原工程文件的代码复制粘贴过来(本人是一段一段代码复制粘贴然后编译

这估计是路径的问题吧

网友D:
output选项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