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测试用atmega16制作的Arduino性能——串口打印AD采样值

楼主(2018-01-26):
用手上的Atmega16单片机芯片制作Arduino,个人感觉Atmega16制作的Arduino单片机比uno系列强悍,性能如下所示:
高性能、低功耗的 8 位 位 AVR ® 微处理器
• 先进的 RISC  结构
– 131  条指令 –  大多数指令执行时间为单个时钟周期
– 32  个 8  位通用工作寄存器
–  全静态工作
–  工作于 16 MHz  时性能高达 16 MIPS
–  只需两个时钟周期的硬件乘法器
• 非易失性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 16K  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 Flash
擦写寿命 : 10,000  次
–  具有独立锁定位的可选 Boot 代码区
通过片上
代码区
通过片上 Boot 程序实现系统内编程
真正的同时读写操作
程序实现系统内编程
真正的同时读写操作
– 512  字节的 EEPROM
擦写寿命 : 100,000  次
– 1K  字节的片内 SRAM
–  可以对锁定位进行编程以实现用户程序的加密
• JTAG  接口 (  与 IEEE 1149.1  标准兼容 )
–  符合 JTAG  标准的边界扫描功能
–  支持扩展的片内调试功能
–  通过 JTAG  接口实现对 Flash 、 EEPROM 、熔丝位和锁定位的编程
• 外设特点
–  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和比较器功能的 8  位定时器 / 计数器
–  一个具有预分频器、比较功能和捕捉功能的 16  位定时器 / 计数器
–  具有独立振荡器的实时计数器 RTC
–  四通道 PWM
– 8 路 路 10  位 ADC
8  个单端通道
TQFP  封装的 7  个差分通道
2  个具有可编程增益 (1x, 10x,  或 200x )的差分通道
–  面向字节的两线接口
–  两个可编程的串行 USART
–  可工作于主机 / 从机模式的 SPI  串行接口
–  具有独立片内振荡器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片内模拟比较器

附上烧录好的引脚图:

编写的代码如下所示:
兼容arduino其他系列的板子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LED 24
void setup()
{

  /* add setup code here */
        pinMode(LED,OUTPUT);
        digitalWrite(LED,HIGH);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
                ;
        }
        Serial.println("promger test success...!!!");
}

void loop()
{

  /* add main program code here */
        for (byte i=1; i<8;i++)
        {
                Serial.print("A");
                Serial.print(i);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24+i));
        }
        Serial.println(".....................");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Serial.print("A1 :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1));

        Serial.print("A2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2));

        Serial.print("A3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3));
}

结果如下所示:

以上程序运行成功,说明引脚24~31对应着AD端口A0~A7

附上资料:

网友A:
没对比过,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