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一个军事项目的疑问!

楼主(2018-01-26):
一个军事项目的疑问:
如果说一个项目,需要上位机发指令,到MCU,MCU通过SPI进行数据设置,如何才能做到 延时在15us之内啊?
如果上位机至MCU是网络,SPI CAN 应该都可以满足,但是只有串口不可以吧?

网友A:
串口肯定不行,会超过15us的。你这要求也太快了。。

网友A:
100us内很容易做到

网友A:
但是用串口那就只能在1000us内了。毕竟串口本身要传输完成指令都要时间。

网友B:
串口速度不够吧

网友C:
抱歉,没理解楼主的具体流程。
是上位机下发命令到MCU,MCU再通过SPI或网口或串口对另外一个器件进行数据设置?
然后这15US是哪到哪的要求?

网友D:
15us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没理解楼主的具体流程。
是上位机下发命令到MCU,MCU再通过SPI或网口或串口对另外一个器件进行数据设 ...

15us 是PC 或者上位机 到 数据帧 指令 发给单片机的要求以及SPI 完成32bit的配置的所有的时间!

网友E:
15us要求太高

网友F:
上位机到MCU是什么传输?

楼主(2018-02-28):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到MCU是什么传输?

网口

网友:
换个速度快的单片机

网友G:
spi做不到啊

楼主:
请问 为什么说SPI做不到呢?
40MHZ的SPI发32个字节 时间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