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师傅知道两个芯片型号啊 找了好久 卖家也不知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26):
9K比8K多一个CL功能
The CE function enables the circuit to be in stand-by mode by inputting low level signal. In the stand-by mode, the series
enables the electric charge at the output capacitor CL to be discharged via the internal switch, and as a result the VOUT pin
quickly returns to the VSS level. The output stabilization capacitor CL is also compatible with low ESR ceramic capacitors.
The output voltage is selectable in 0.05V increments within the range of 1.2V to 4.0V which fixed by laser trimming
technologies. Th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circuit and the thermal shutdown circuit are built-in. These two protection circuits
will operate when the output current reaches current limit level or the junction temperature reaches temperature limit level.

CE功能通过输入低电平信号使电路处于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该系列
使得输出电容器CL上的电荷能够通过内部开关放电,结果是VOUT引脚
迅速返回到VSS级别。 输出稳定电容器CL也与低ESR陶瓷电容器兼容。
输出电压在1.2V至4.0V的范围内以0.05V为增量选择,通过激光微调确定
技术。 内置过流保护电路和热关断电路。 这两个保护电路
将在输出电流达到限流水平或结温达到温度极限时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上的印字对照表 131页 ◆〓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 ...

  • 找到了 是 正负12V稳压器  L78L12ACTUR 与L79L12AC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