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意外发现---AVR芯片多路AD转换的影响

楼主(2018-02-06):
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多次实验截图,各位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用的是AVR16芯片
测试AD转换时,意外发现多路相互影响

1.A1~A7多路全部悬空

2.  A1接入GND   A2~A7多路全部悬空可以看到 A2~A7读入数值变小

3.同理,A2接入GND,其他路悬空
影响如下图所示:

4.同理,A3接入GND,其他路悬空

5.同理,A6接入GND,其他路悬空

6接下来就是接VCC
A1接入VCC   A2~A7多路全部悬空可以看到 A2~A7读入数值变大

7.同理,A6接入VCC,其他路悬空

8.最后就是混接
A2接入GND   A6接VCC,其他多路全部悬空可以看到 靠近A2边的比较小

相反从A6往上就比较大

网友A:
悬空的时候,采样值是受周围的电磁环境影响

网友B:
相邻通道是不是悬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邻通道是不是悬空了?

楼主说了,多路悬空

网友C:
请问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上面一位大神已经给出了建议:在制作PCB时,尽量不要使引脚呈现“高态”,可以接电阻下拉GND或者VC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