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DSP工程总会碰到一个警告

楼主(2018-01-26):
使用的是28335的板子,新建工程添加头文件和源文件后不编写任何程序都会出现一个
<Linking>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ramfunc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这个警告会有什么影响吗,怎么去除呢
头文件和源文件都是从controlsuite 中导入的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42

网友A:
修改CMD文件里ramfuncs部分的大小就行了

网友B:
或者把没有必要放到ramfuncs里的函数和变量放到别的地方。

网友C:
TI例程里的CMD只有一句
ramfuncs         : > RAML0,     PAGE = 0

然而新建工程自带的CMD是
#ifdef __TI_COMPILER_VERSION__
   #if 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15009000
    .TI.ramfunc : {} > RAML0,      PAGE = 0
   #else
   ramfuncs         : > RAML0,     PAGE = 0
   #endif
#endif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这个是不同的编译器版本的不同书写格式。
ramfuncs         : > RAML0,     PAGE = 0

网友E:
修改RAML0的大小就可以了。把RAML0和就近的合并到一起就行了

网友F:
ramfuncs没有指定,需要处理的。

网友G:
这个是少了啥相关的文件的

网友H:
Global Variable Define.c是否添加到工程了?

网友I:
建议现在TI工程上修改

网友J:
cmd文件和对应的头文件有加入或链接在你的工程项目

网友K:
在安装controlsuite后,参考例程文件夹下的文档进行

网友L:
需要为ramfuncs分配其对应的程序运行区间

网友H:
Header_NonBios.cmd是否添加到工程了?

网友I:
等到对工程中所有文件的作用都熟悉之后,再尝试自己新建新的工程

网友J:
在编译选项中确保能够链接到所在路径

网友L:
可能cmd的问题

网友K:
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42\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