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共模差模的问题

楼主(2018-01-26):
共模差模的概念听了很多了,特别是在查电压比较器和高压探头的资料时
经常听到看到这两个名词,但是没能透彻了解
比如查lm239这个比较器时,会说到它有个特点是共模范围很大
再比如,查高压差分探头PT8110,参数有是说共模互斥比
最多听到的就是抑制共模干扰
想清晰地理解一下,谢!

网友A:
简单地说,共模就是两个输入端同时高同时低,同向变化。

网友B:
你所说LM239比较器,共模范围是0~(Vcc-1.5V),意思就是说,两输入端电位允许从零到电源电压减去1.5V这个变化范围,在此范围内该比较器均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当你和同伴同乘在一部电梯里上下移动时,你俩的身高差并不随电梯的离地高度而发生变化,这里“电梯的离地高度”就是“共模”值了。

网友D:
假想这部电梯能一直能上升至数千米高空,你是藏族同胞习以为常,但你的同伴却因缺氧反应而挂了,这说明你俩适应的“共模范围”不同,你的指标要好些。

网友E:
放大器根据两个输入端信号的电压差,产生对应的输出信号。是对这个差值进行放大。
输入差值肯定的有范围限制啊。需要一个物理量去反应这个差值,这就是差模信号。

网友F:
差模信号反应的是二者之差。
并不能反应绝对值的大小。比如两个信号之差10mv。但是二者对地都超过了100V。
输入到一个5V供电的运放上。芯片都挂了。还放大啥。
所以,还需要一个物理量去反应绝对值。这个量就是共模信号

网友G:
坐电梯共模差模的例子虽然生动,但是实际电路信号中,差模共模怎么通过你那个例子体现?就是说,你说的海拔高度上升,然后有人不适应了,在电路中,什么代表海拔上升?

网友H:
以二输入的电压差动电路为例,电路的输出应取决于输入电压差 (Vi2 - Vi1),理论上与共模值无关。
比方:Vi1=Vi2=0V 也好,Vi1=Vi2=1V 也好,输出都是0。
但若理所当然地认为 Vi1=Vi2=1000V 时输出也还是那么老实巴交地停留在0,恐怕就不对了,那时看到的很可能是火光、冒烟和焦糊味,说得“技术”一点就是:共模电压超过了该电路所能承受的能力,挂了。这里的“共模电压”就好比“海拔高度”。

网友I:
楼上介绍的比较好

网友J:
怪不得以前看到的高压探头,上面的参数写到共模值7000v,原来是这个意思,可以承受到这么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