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外接不同型号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8-01-26):
一块板子,外接8M的晶振,如果选用的晶振型号不一样但是频率都是8MHZ,那在代码中也需要针对晶振做相关修改吗?

网友A:
代码软件层只知道是8M就行了,它不会关注这个波形怎么来的,外接8M时钟就可以了。不需要改的。

网友B:
正解,不需要改的

网友C:
频率相同不需要

网友D:
外接晶体的话,只要频率相同即可,而晶振则是接法不同

网友E:
别误用晶体、晶振,晶体是无源分立器件,晶振则是有源集成器件

网友F:
频率一样,不用修改;

网友G: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硬件电路稍有不同

网友H:
如果你在硬件设计的时候,使用的就是无源晶振,那么使用同频率的不同封装或者封装类似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I:
使用同频率的有源晶振,也是可以的

网友J:
STM32的MCU,那么外接的8MHZ则为晶体。更换品牌只需注意参数是否一致即可。

网友K:
只要参数对上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L:
晶振频率不同时需要修改。请参考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11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