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陶瓷电容 和 电解电容

楼主(2018-01-26):
(无正文)

网友A:
仔细找个电路板看看,电解和瓷片在容量是有区别的

网友B:
一般,电解电容相当容量很大,瓷片电容容量相对都小。

网友C:
电解的高频特性普遍不是很好,一般用于低频的滤波、耦合等等。
瓷片一般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D:
封装选择主要看板子整体和焊接加工的
电解一般都直插,也有贴片,即使贴片的电解也是手工焊接的多。
瓷片有直插,有贴片
二者选择时都需要考虑耐压值
有时需要考虑低的ESR,漏电流等

网友E:
高频电路一般不用电解电容,因为特性不是很好,所以在高频电路中一般用瓷片的,低频中用电解电容

网友F:
陶瓷电容为什么在开关电源中与电解电容使用时,容易失效,特别是用在高压大电流的地方,失效原因是什么?

网友G:
大电流意味着发热也大,长时间的温度变化,MLCC杠不住的

网友H:
电解的一般用的都是低频,注意有极性

网友I:
还有独石电容,钽电容呢

网友J:
现在贴片电容的体积也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