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影响DSP28335定时器时间因素

楼主(2018-01-26):
使用28335定时器定时100us,结果发现最大定时的时间只有5ms,折腾了一早上加小半天。发现我在定时中断服务子函数里调用了一个8560驱动函数,执行该函数的时间最短是5ms,影响了我的定时时间。定时器中断调用其他函数一定要考虑时间问题!!

楼主:
DAC8560驱动函数的执行时间为什么会大到5ms呢?
我使用的是DSP自带的DELAY_US函数,如果下载到RAM中,这个函数很准时,但是如果下载到FLASH中,我用示波器测发现实际时间是设定的10倍,比如设定10US,实际是100US,驱动函数我使用了1+8+16+1一共26个DELAY_US(10),理论上也会占用260US,实际占用了大概5ms

网友A:
这个时间的计算我参考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