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在测温电路中应用的疑问

楼主(2018-01-26):
电路图如下图的图片。NTC+,NTC-,接100K(25摄氏度)的NTC,CHARGE PIN接入单片机的i/o(单片机信号为MSP430F).想请教各位前辈,这块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我看过一些另外的一些例子,上拉电阻接NTC分压,得到电压信号,查表或者adc,换成温度。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用的就是你说的后者

网友B:
这个电路带校准电路

网友C:
NTC_CTRL的控制很关键的

网友D:
啥型号MCU,就这点电路吗,CHARGE PIN是不是直接与MCU接起来,没有与别的相接

网友E:
这种测温电路没有用过,电路部分不全,不好分析。一般都采用后者,电路简洁。

网友F:
这几个控制端口的选择不同,实现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该电路的设计我参考下的哈

网友H(2018-09-09):
看看什么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