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行电机FOC控制时候的问题

楼主(2018-01-26):
大家好,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流采样的,0-3.3V、12位的AD。那检测到正电流最大值的时候,AD数据寄存器应该就是4096,并且以Imax作为基准值进行标幺。
     但实际当中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电流采集模块有可能在电机最大额定电流的时候,运放的输出才2.8V,也就是没完全利用ADC的量程(只用了0-2.8V),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运放的放大倍数适当减少或者改变补偿网络偏置电阻的阻值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还是以电流的最大值定标的话,那当标幺值达到1(电流超过最大额定值,导致采样电阻上的压降继续增大,达到3.3V,4096)的时候,电流就会超过电机最大额定电流。????????
(1)是以额定最大电流进行定标吗,还是说以AD满量程对应的电流值进行定标?
(2)究竟标幺是不是一定要以AD数据寄存器满量程的值作为基准,如果是,那该如何限制电流,如果不是,那需要对程序如何进行修改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电路,如果线性好就按比例折算很简单啊,不能全量程就浪费掉了

网友B:
应该满量程的时候,ADC的精度最大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D:
需要对电机的速度或者角度位置精准的控制

网友E:
电流采样如何调试

网友F:
电流向量,即磁场向量的方向如何确定?

网友G:
FOC里常用的控制模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C:
控制电路吗?

网友D:
调试采样电流和编码器的电角度输出

网友E:
电机正反转时,增量编码器的角度递增方向是相同的还是相反的?

网友G:
开环是给定速度之类的 Q1

网友F:
三相电压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