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成了振荡电路!!!

楼主(2018-01-26):
调试一个项目时发现单片机(STM32F103)AD采集的基准电压一直在变化,基准电压是用TL431搭的电路,整个电路板工作电源是12V的DCDC经过1117-5V降压后作为电路板的5V电源,TL431电路如下图:

工作电流约为1.6mA。刚开始怀疑的是开关电源,用示波器看了5V电压波形没发现异常。接着测量TL431的输出,既然看到了锯齿波(示波器输入设置为交流),如下图:

峰峰值将近0.1V,难怪采集的电压一直在变化。第一个想到的是TL431输出直接加了0.1uF电容引起的,在画电路图时本来是有打算先串一个电阻现成RC滤波的。把输出电容拆了既然还是锯齿波输出,再把输入的电容也拆了,终于没有了锯齿波,然而发现有一脉冲,如下图(示波器设置交流输入):

这个脉冲持续时间很短,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的AD采样电容吸收电流引起的。把TL431串联的电阻换成470欧,使工作电流加大,果然脉冲幅度减小了。

不加电容心理难受,所以输入输出电容改成1nF的,发现脉冲消失了,输出基本稳定。

网友A:
都不看规格书的
仔细看看规格书

@秉烛良宵 :有看说明你规格书都是白看的。 TI规格书,“10.2.2.2.3 Stability”节,仔细看看。
有看的,请指教

网友B:
加电容自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不看规格书的
仔细看看规格书

你好,是什么资料的10.2.2.2.3 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看规格书的
仔细看看规格书

领教了!马上改成10uF的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什么资料的10.2.2.2.3 章节

TL431规格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领教了!马上改成10uF的电容了

你好  你的这份资料哪里下载的啊  我怎么找的TL431 都没有这个图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这份资料哪里下载的啊  我怎么找的TL431 都没有这个图的呢

搜索 TI 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