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29连接12864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8-01-26):
使用5529单片机连接12864进行显示,有时候会无法显示,显示时会出现乱码,希望各位赐教,感激不尽。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12864应用指令*/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指令:清屏且AC值为00H
#define AC_INIT 0x02 //将AC设置为00H。且游标移到原点位置
#define CURSE_ADD 0x06 //设定游标移到方向及图像整体移动方向(默认游标右移,图像整体不动)
#define FUN_MODE 0x30 //工作模式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显示游标,且游标位置反白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CURSE_DIR 0x14 //游标向右移动: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设置AC,范围为: 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define RS_CLR P2OUT&=~BIT7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2OUT|=BIT7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2OUT&=~BIT6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2OUT|=BIT6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2OUT&=~BIT5 //E置低
#define EN_SET P2OUT|=BIT5 //E置高

#define DataPort P3OUT //P3口为数据口

//****************************
//           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SCTL1=DCORSEL_2; //设置DCO范围
        UCSCTL3|=SELREF_2; //选择FLL参考源自REFO
        UCSCTL4=SELM_3+SELA_2+SELS_4; //配置MCLK=DCOC,SMCLK=DCODIV,ACLK=REFO
        while(SFRIFG1&OFIFG) //清楚OFIFG,and XT1OFFG,DCOFFG
        {
                UCSCTL7&=~(XT1LFOFFG+DCOFFG);
                SFRIFG1&=~OFIFG;
        }
}

//******************************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3SEL=0x00;
        P3DIR=0xFF;
        P2SEL=0x00;
        P2DIR|=BIT5+BIT6+BIT7;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while(*hz!='\0')
        {
                LCD_write_data(*hz);
                hz++;
                delay_ms(5);
        }
}

//****************************************
//函数名称:Display()显示测试结果
//****************************************
void Display(void)
{
         DisplayCgrom(0x80,"测试程序");
         DisplayCgrom(0x88,"helloworld");
         DisplayCgrom(0x90,"helloworld");
         DisplayCgrom(0x98,"12344667");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Display(); //显示汉字

}

网友A:
一般都是时序问题,还有就是共地

网友B:
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确保硬件接线没问题,如果之前可以正常显示,硬件接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延时有问题,5529怎么不用10M

网友D:
是不是写入数据太快吗?

网友E:
可能信号有干扰了。

网友F: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G:
乱码是汉字吗?

网友H:
乱码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D:
5529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E:
查看一下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F:
12864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H:
正常的读写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可能12864没有汉字字库。

网友I:
是串行吗?

网友J:
写什么的时候显示乱码?

网友K:
是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L:
是不是电线的问题

网友L:
速度快的话,这个的线一般等长

网友M:
显示什么的时候?

网友I:
串行的话,可能速度太快。

网友J:
是不是编码有问题?

网友K: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串路了。

网友L:
楼主的并口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M:
汉字肯定报错的。

网友N:
应是汉字库的问题

网友O:
有可能是复位不成功

网友P:
驱动电路, 软件等方面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Q:
杜邦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N:
如果是其他问题英文也显示乱码

网友O:
用硬件复位电路

网友P:
刷新数据太快吧

网友D:
补焊排针试试看。

网友Q:
仔细检查程序,时序有问题处于临界点的可能性大

网友R:
汉字写不了吧。

网友S:
可能读写速度太快。

网友T:
汉字显示存在问题。

网友R:
12864带有汉字库吗

网友T:
建议楼主使用英文字符。

网友S:
建议楼主单步调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