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楼主(2018-01-27):
新手入门28335,在学习中断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用的研旭至尊版,板子上有S2-S5四个按钮,学习这四个按钮实现中断过程中发现按钮产生的高低电平都会进入一个叫3128A的芯片,不知道这个3128A是什么功能,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这是FPGA吧  不是dsp283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FPGA吧  不是dsp28335

嗯,板子上有FPGA

网友B:
CPLD不知道吗?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不知道吗?百度一下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能简单说一下吗,感谢。看了CPLD 3128的有关手册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能简单说一下吗,感谢。看了CPLD 3128的有关手册没看懂 ...

CPLD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以给DSP扩展IO口。
我以前搞DSP5000的时候用过一次CPLD,不过程序是另一个人写的。
可以给GPIO扩展IO口,外部中断口,液晶,数码管等等吧。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以给DSP扩展IO口。
我以前搞DSP5000的时候用过一次CPLD,不过程序是另一个人写 ...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可编程的逻辑器件    FPGA听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