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硬件工程师(附件可下载pcb、c语言、高频规范)

楼主:
PrjGrp     项目工程组
.prjPCB        PCB设计工程
.prjFpg      FPGA设计工程
.SchDoc     电路原理图文件
.PcbDoc      印刷电路板文件
.SchLib      原理图库文件
.PcbLib       PCB元件库文件
.IntLib     系统提供集成式元件库文件
.NET        网络表文件
.REP       网络表比较结果文件
.XRP       元件交叉参考表文件
.THG       跟踪结果文件
.HTML     网页格式文件
.XLS      EXCEL表格式文件
.CSV      字符串形式文件
.SDF     仿真输出波形文件
.NSX        原理图SPICE模式表示文件

protel 99se 设计规则DRC常见错误排除

错误1:Width Constraint 报错。即导线的宽度超出限制。
解决办法:可在design下面的rules里面,把Width Constraint 里面的参数修改好,如:(Min=10mil) (Max=10mil) (Prefered=10mil).改成其他的值。
或者修改导线的宽度,使得它符合WidthConstraint 里面的规则。
错误2:Broken-Net Constraint 报错,检测显示,NET...连线都被分成了好多SUB-NETS,子网络,就是说要连的相同网络标号的连点没有都连起来,被分开了,没有用导线连接好。
解决办法:
  首先检查下PCB里有没有飞线(预拉线)?如果有的话要用导线连接好。
  其次估计是在PCB连线的时候使用的不是连接导线。可以双击你的线条,看看它上面有没有NET,比方说双击和GND连接的线,弹出的对话框里有个NET栏,应显示GND。
错误3:Short-Circuit Constraint 报错,就是电路出现短路
解决办法:
把不应该连在一起的分开;
把不是同一个网络的线路分开来就行了。
错误4:Clearance Constraint 报错,即引脚间或与焊盘间的距离过短。
解决办法:
一,确认封装有没有做错 。
二,更改规则,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 项进行设置,例如Gap=7.5mil,怀疑芯片引脚的间距是8mil,小于10mil,所以才出现报错
三,检查有没有残留导线,改残留导线是否靠近焊盘或其他导线。
如果前三项都没有问题的话,DRC检查一下,绿色的就会消失。

网友A(2018-01-29):
很赞啊,鸟哥去哪拿那么多华为的资料的啊

网友B(2018-07-30):
欧姆龙一级代理商,欧姆龙全系列继电器,开关,连接器,传感器,原装正品保证,助力电子工程师,欢迎咨询;张工:13620422596

网友C(2018-09-29):
好资源拿来学些了,谢谢

网友D:
谢谢版主,优质资源

网友E(2018-11-08):
菜鸟踏过留印。

网友F:
谢谢,这些不是内部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