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RS485硬件电路设计中需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8-01-27):
RS485硬件电路设计中需注意的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控制及测量领域较为常用的网络之一就是物理层采用RS-485通信接口所组成的工控设备网络。这种通信接口可以十分方便地将许多设备组成一个控制网络。从目前解决单片机之间中长距离通信的诸多方案分析来看,RS-485总线通信模式由于具有结构简单、价格低廉、通信距离和数据传输速率适当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智能化传感器集散控制、楼宇控制、监控报警等领域。但RS485总线存在自适应、自保护功能脆弱等缺点,如不注意一些细节的处理,常出现通信失败甚至系统瘫痪等故障,因此提高RS-485总线运行可靠性至关重要。
2 硬件电路设计中需注意的问题(隔离完整原理图)

   图2数据通信程序基本流程图

  单片机通信节点的程序基本上可以分为6个主要部分,分别为预定义部分、初始化部分、主程序部分、设备状态检测部分、帧接收部分和帧发送部分。预定义部分主要定义了通信中使用的握手信号,用于保存设备信息的缓冲区和保存本节点设备号的变量。设备状态检测部分应能在程序初始化后,当硬件发生故障时,作出相应的反应。主程序部分应能接收命令帧,并根据命令的内容作出相应的回应。为缩短篇幅,这里仅给出主程序部分的代码。如下所示:

  /*主程序流程*/
  while(1){         //主循环
    if(recv_cmd(&type)==0)//发生帧错误或帧地址与本机
                //地址不符,丢弃当前帧后返回
  continue;
  switch(type){
    case__ACTIVE_:    //主机询问从机是否存在
      send_data(__OK_, 0,dbuf);//发送应答信息
      break;
    case__GETDATA_:
      len = strlen(dbuf);
      send_data(__STATUS_, len,dbuf);//发送状态信息
        break;
    default:
        break;    //命令类型错误,丢弃当前帧后返回
    }
  }

4 结论

  RS-485由于使用了差分电平传输信号,传输距离比RS-232更长,最多可以达到3000 m,因此很适合工业环境下的应用。但与CAN总线等更为先进的现场工业总线相比,其处理错误的能力还稍显逊色,所以在软件部分还需要进行特别的设计,以避免数据错误等情况发生。另外,系统的数据冗余量较大,对于速度要求高的应用场所不适宜用RS-485总线。虽然RS-485总线存在一些缺点,但由于它的线路设计简单、价格低廉、控制方便,只要处理好细节,在某些工程应用中仍然能发挥良好的作用。总之,解决可靠性的关键在于工程开始施工前就要全盘考虑可采取的措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要等到工程后期再去亡羊补牢。

回复可见,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抄电路都抄错了, 输入和输出都是共地,你电路哪里有隔离了?
学习,学习,正在搞工控这块。
@574997859 :在是大学课本中的图片,目的是为了批判大学教育
@dukedz :同理!!!!搞不懂设计的人在想什么东西。
@qinlu123 :RS485 通常最快是 10Mbps,而且很多大廠很久之前都出到 100Mbps 的接口芯片了,CAN 肯定比不過 485。
感谢各位的意见,上文所述只是给提供一个雏形,如用在产品上还需仔细斟酌
@dukedz :CAN怎么可能比485慢
@dukedz :对楼主这个电路,9600bps能工作就不错了。而其实可能是一个字节的数据都无法送出。

网友A:
正想学习485方面的知识

网友:
注意什么

网友B:
你SM712都没接对,51我们先不说,就拿你这个485电路,拿到现场,节点一多包死机,给学生开发板还可以玩几下。也没有交流高压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M712都没接对,51我们先不说,就拿你这个485电路,拿到现场,节点一多包死机,给学生开发板还可以玩几下 ...

感谢您的回复,您把您的完美的电路图发出来 让大家都学习下,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SM712都没接对,51我们先不说,就拿你这个485电路,拿到现场,节点一多包死机,给学生开发板还可以玩几下 ...

以你之见应该怎么接?

网友D:
回复查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你之见应该怎么接?

这个百度一下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把您的完美的电路图发出来 让大家都学习下,就更加完美了 ...

SM712改为大功率的TVS,AB之间,AB各自对地都要接,共三个TVS。同时对外串联小功率PPTC,当你接入交流电时,TVS吸收电流,电流增大,导致PPTC断开。一般情况下,TVS也能够抑制你总线上的瞬态电压。

@六画玄辉 :那你可要用隔离电源啊。这样就可以真正意义上的隔离。不知你的项目总线上可以搭多少个设备。还有抗干扰程度。
加了光耦却没有做到隔离倒是真的,隔离应该是全部隔离,不是单点隔离电源正极,地也是要隔离的。在特殊环境下用空气放电管比较多。
我不清楚你说的sm712没接对,难道sm712不是这样接???sm712加PTC是我一直在用的,对于普通非特殊环境下足够了。

网友E:
会不会让我失望啊

网友F:
二维无无无无若无若付若

网友G(2018-03-06):
huifu回复看内容

网友H:
这个都要顶贴?

网友I:
正在学通信电路

网友J(2018-04-09):
资料很详细

网友K:
看看,就不多说话

网友L:
值得一看,网络可以更稳定!

网友M:
看我這個開源的,多主對等的 RS485 方案,不會讓你失望: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blob/master/intro_zh.md

資源連接部分的 CDBUS Bridge 有標準的 RS485 保護電路可供參考。

其中 485 防護部分可以參考大廠 Analog 的文檔:http://www.analog.com/en/analog-dialogue/articles/safeguard-your-rs-485-communication-networks.html

网友N:
隐藏了什么?

网友O:
这个电路参数要能送出一个字节的数据我就服了!

网友P(2018-05-11):
刚接触R485正好看看

网友Q:
新人特来学习~~~

网友R:
快快快快快快快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开快快快快

网友S:
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T(2018-06-10):
有100Mbps的485?

网友U:
慢速的485还关中断保护现场,真要在产品里这么做就搞笑了

网友V:
反反复复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网友W:
一个电路也需隐藏,还得回复,不过还是好奇,看评论

网友W:
楼主的保护措施呢,自己做实验玩玩还OK,估计几个干扰就over了

网友X:
要回复了才能看,怎么弄得像看片儿的论坛一样啊。

哈哈 同志 您的言语非常犀利 我很受教

网友Y:
485+modbus 主流的结合,用的也是最多的。

网友Z:
先回复后看内容,高(hen)大(bian)上(tai)的21

网友AA:
485通讯非常实用,可以多分析一些长距离通信的实例

网友AB(2018-07-20):
关注一下, 妹的 还得先回复才能看到图.
图都看不到 回复个垃圾啊.脑子咋想的

网友AC(2018-09-14):
健康酷酷

网友Y:
隔离很重要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正想学习485方面的知识

485没什么好学的,主要是485上面的一些协议

网友AD:
揭开面纱

网友AD:
光耦两边都是共电源和共地的,加光耦不是多余吗

网友AE:
最近也想做个试试

网友AF:
是的,你就是土豪嘛

网友AG:
你这个图前后级用同一个电源,用光耦有什么意义

是的 这个图是从课本上照抄下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现在大学的课本误导了好多人

网友AH(2018-10-25):
好像有点意思

网友AI:
回复了看下内容

网友AJ(2019-01-16):
ESD的防护可以使用SM712,如果针对surge大电流的吸收,则需要TVS二极管SMBJ6.5CA-TP。

网友AK:
很好,有价值的**

网友AL:
看一下,希望不是理论上的东西

网友AM:
学习学习,没用过485接口

网友AN:
我就看看真的

网友AO(2019-02-22):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AP:
我应该怎么回复呢,因为没有看啊,所有只能先说“先看看吧

网友AQ(2019-03-30):
恩我若群无

网友AR(2019-05-05):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林

网友AS: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AT(2019-06-22):
1. 521前后同一电源,那么521就没用了。
2. 521速度很慢,做通讯不合适,6N137比较合适。
3. 51IO口驱动能力很低,直接驱动521不合适。
4. 没有防雷电路,只能在室内近距离使用,出门就死。
5. 没必要开关中断,中断触发进去直接读就是。

网友AU:
部分过分过分过分过分过分过分过分过分规定

网友AV:
正在学单片机,学习一下

网友AW(2019-08-25):
看看详细内容是什么

网友AX: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个电路AB的上下拉错了,A应该上拉,B下拉;还有就是既然隔离就应该电源也隔离

网友AX:
引用 网友B:
SM712改为大功率的TVS,AB之间,AB各自对地都要接,共三个TVS。同时对外串联小功率PPTC,当你接入交流电 ...

用SM712是因为485电平是范围是-7-12V的原因,如果改为TVS你参数是如何选取呢?当然如果按照楼主的电路,TVS应该用5V。

@R2D2 :傻子是阻值不了,但是至少,你不会成为你同事眼中的的傻子。
@574997859 :保护电路都无法阻值傻子。
@赤火隐士 :SM712我也用过,就跟三极管一样的封装,一端接线,另外两端接电源正负,以前是这么处理,没鸟用,你这就是简易的原理图,拿到现场去搞,搞死你客户。
@R2D2 :你有经验吗?单加一个SM712不加自恢复保险丝,工控用到的AC24进入的时候,烧的就是712跟485芯片。加了6V的TVS,再加上高耐压的自恢复保险丝,才能有效的保护芯片。我捣乱?你无知吧
@R2D2 :楼上说的是单电压的TVS,SM712是两个双电压
SM712就是TVS,你是来捣乱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用SM712是因为485电平是范围是-7-12V的原因,如果改为TVS你参数是如何选取呢?当然如果按照楼主的电路,T ...

所谓的TVS就是瞬态抑制,这个大家都知道,高于保护的电压时,管子将处于短路状态,那么,如果管子短路了,大电流流过,是不是需要断开比较保险,OK,你不断开,那就先把你的管子烧了,管子烧了之后,管子不短路了,再烧你485.我所说的应用是在工控现场,使用AC24或者是AC12这类的电源,由于工程师失误,导致错误的接线而损坏设备的可能性。你设计一个产品,特别是现场恶劣的产品,你说你不考虑异常处理情况,那就考验你返修部门的耐性咯。骂的就是那个画PCB的硬件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X: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个电路AB的上下拉错了,A应该上拉,B下拉;还有就是既然隔离就应该电源也隔离{:lo ...

他这,只能是自己瞎玩的时候用,做产品,不行。修死返修的,搞死应用的

网友AY:
都共电源了,还搞个光耦有什么意义?不是浪费吗

网友AZ:
RE: RS485硬件电路设计中需注意的问题

网友BA:
这个刚好需要

网友BB(2019-10-06):
感谢分享,学习了,嘻嘻

网友BC:
查看一下

网友BD(2019-11-2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E(2020-03-05):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F:
引用 网友AX: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个电路AB的上下拉错了,A应该上拉,B下拉;还有就是既然隔离就应该电源也隔离{:lo ...

wiki说的很清楚了,A-B+

网友BG:
也看看,啥新思路

网友BH(2020-04-27):
485软硬件设计爱好

网友BI:
刚好在做一个485通讯

网友BJ:
现在正用到,来取经

网友BK(2020-06-29):
好贴,必须顶一下

网友BL(2020-08-07):
您好!
      這裏是來自ForDevices〔富鴻創新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群的資訊分享與問候 ^^^!
      我們是一家服務于全球合作夥伴的模擬芯片器件、SoC微控制器應用開發的提供商(IDM,Industrial Design&Manufacturer)。

     產品資訊(2020.Q3)如下:

   ①DC-DC 開關式直流穩壓控制IC
       ■ DC-DC Buck(降壓型)、
       ■ DC-DC Boost(升壓型)
       ■ DC-DC Auto-Buck&Boost(自動升降壓型)

   ②LDO 低壓差線性調整IC

   ③Power Device功率器件
      MOSFET / BJT / Diode

   ④Switch 開關類型:
      E-Fuse / USB & Load Switches

   ⑤BMS 電池充電管理、電池放電監控、電池組監視、電量檢測

   ⑥信號鏈IC:
      Op Amps運放、ADC/DAC

   ⑦Audio音頻
      ■ A/AB/D類型音頻功放IC:1.0W~15.0W
      ■ Audio decode音頻解碼

   ⑧Memory存儲晶片
      ■ EEPROM(2K~256K)
      ■ SPI NOR Flash、SPI NAND Flash

   ⑨Interface 接口類IC

   ⑩Detector偵測IC
      ■ Voltage Detector電壓偵測IC
      ■ Current Detector電流偵測IC

   ⑪PMIC 複合型多通道電源IC

   ⑫Modules DC-DC直流電源模組:1.0W~30W

   ⑬Motor Solutions DC直流馬達驅動、智慧馬達驅動模組

   ⑭Sensors 傳感器類型:磁力、重力、紅外

   MCU / SoC

   ■ ARM Cortex-M0 Processor

   ■ ARM Cortex-M3 Processor

   ■ 8051 processor

   Turnkey Solution交鑰匙解決方案

   ■ 人工語音系統開發、IoT物聯技術應用

   ■ 智慧硬件技術創新

   ■ 無線通信方案 (WiFi/Bluetooth/Microwave Radar)

  附檔PDF文本為我司器件產品線目錄,敬請查閱^^^!
  更多產品資訊,敬請與我們聯絡索取^^^!
  順祝您一切順利^^^!
  Attached PDF text for our department device product line catalog, please review.
  For more product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
Business Unit 營業群·模擬芯片器件‖產品線
ForDevices Innovative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富鴻創新電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TEL :        86-755-82217619        TIM:        400 697 75
FAX :        86-755-82211140        800 972 44
Mail:        admin@fordevices.comCS8001@fordevices.com
URL:        www.fordevices.com
✤✤✤✤✤✤✤✤✤✤✤✤✤✤✤✤✤✤✤✤✤✤✤✤✤✤✤✤✤✤✤✤✤✤✤✤

网友BM(2021-02-02):
最近正在关注485通信的干扰问题,正好有帮助吧

网友BN:
看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BO:
了解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BP:
画蛇添足,用同一个+5V电源加光耦有什么用?

网友BQ:
这电路  哎 就别拿出来了  误人子弟呀

网友BR: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BS:
进来学习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T:
RS485硬件电路设计

网友BU:
458接口要手牵手,绝不允许像接电线一样把信号并联出来

网友BV(2021-03-14):
输入和输出都是一个地,怎么就隔离了?

网友BW(2021-05-03):
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BX(2021-06-23):
看看有啥不一样

网友BU:
485接口手牵手,接口要多加一个并联的,不能在信号线别的地方接,

网友BY: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Q:
这图纸就是垃圾,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这样一个帖子都能有这么多的回复量。。。无语了

网友BZ(2021-12-30):
学习中!这个经常使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CA:
不说电源不隔离了,图上用低速光耦,难道波特率控制在9600以下?光耦输入端串的电阻5.1K?521光耦的CTR是多少?

网友CB:
学习485方面的知识

网友CC:
什么情况??????????????

网友CD(2023-04-11):
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卡卡

网友CE:
查看隐藏的内容

网友CF:
来瞧一瞧。。。。

网友CG(2023-05-28):
看看有没有关于隔离相关的内容

网友CH(2023-07-10):
回复可见RS485硬件电路设计中需注意的问题,回复可见RS485硬件电路设计中需注意的问题

网友CI:
学习学习

电源没隔离,低速光耦

网友CJ(2023-09-11):
谢谢分享,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CK:
要回复才可见?

网友CL(2024-04-08):
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