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7上是不是没有ADC12

楼主(2018-01-27):
发现fe427上AD采样有个SD16,问一下427上是不是没有ADC12啊?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网友B:
ADC12是SAR型的,就是基于电容网络的逐次逼近型ADC。SD16是基于比较器和定时器的ADC,称为斜边ADC

网友C:
对,因为430的定时器是16位,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16位的分辨率

楼主:
嗯,我看下哈

网友D:
MSP430FE4272 用于能量计的 16 位超低功耗微控制器

网友E:
只用过它的16位的ADC

网友F:
MSP430FE42x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新推出的单相防窃电多功能电能表专用芯片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
msp430都是10位的ADC吧

网友H:
没有见过这个ADC12

网友I:
引用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识别的精度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精度高,不代表速度慢。

网友D:
这个没有ADC12吧。

网友K:
这个是转换的代码。

网友E:
楼主需要什么精度的ADC

网友L:
用于水表、气表、热表上的具有无磁传感模块的 MSP430FW42X

网友F:
内部包含了单相防窃电多功能电能表计量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单片机的ADC采样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芯片的应用都是不同的。

网友H:
这个得看datasheet有没有说明

网友:
fe427不知道是多少精度的ADC

网友G:
查看用户的手册吧。

网友K:
CAN总线传输距离远

网友E:
串行通信是一种概念

网友L:
CAN与RS485以1Mbit/S的高速率传输的距离都不超过100M

网友M:
SD16是基于比较器和定时器的ADC,称为斜边ADC。

网友N:
这个的看具体的MCU芯片资料的

网友O:
好像没有这个ADC

网友:
推荐msp430f5xx

网友P:
楼主需要什么分辨率的ADC?

网友Q:
引用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采样速度都差不多。

网友O:
需要几个芯片设计呢?

网友:
有ADC12的很多的芯片。

网友P:
10位的ADC芯片可以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A:
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

外部的ADC模块更快。

网友R:
430上现在大多都是有10位/12位AD的

网友S:
现在的MCU上最基本的也是集成了AD10的采集模块的

网友T(2018-02-27):
msp430都是10位的ADC吧

也有1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