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设计单位增益FIR IP核

楼主(2018-01-27):
我用MATLAB设计好单位增益的滤波器系数,然后导入 FIR 的IP核里面,系数转换成定点数了,但是此时显示的滤波器幅频特性曲线却是100dB的放大倍数,求问怎么让其变成单位增益?

楼主:
怎么搞,求问。。

网友A:
输出结果除以10000

楼主:
不对,之后我找到原因了。是我量化系数的时候进行了扩大,所以后续输出要进行收缩,所以应该是除以2^16(因为我系数16位的)。

网友B:
那,怎么能说成100d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能说成100dB呢?

这还真就不清楚了,问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