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块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18-01-27):
用的是MSP430F149,通过JATG烧写程序,大部分程序都能烧进去,其中有几块程序烧不进去

网友A:
编程器有问题吧

楼主:
确定编程器是没问题的,请大神指点是怎么回事呢,都会有哪些原因会造成程序烧不进去呢

网友A: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虚焊  或者是接线口接线不良

网友B:
另外考虑片子本身有问题    仔细查一查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有警告吗?堆栈是否满了,

网友D:
那是不是芯片为翻新品的?要么先检查下给点单片机供电的电源的看正常不

网友E:
这是什么情况,如果能烧进去,应该JTAG没问题的呀

网友F:
编译的时候有警告吗,或是什么提示

网友G:
检查电源(短路,断路)

网友H:
仿真器(下载器)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I:
有可能是iar版本低

网友J:
换仿真器,仿真器固件版本不对也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K:
如果是自己画的板子,检查供电,焊点

网友K:
如果是买的,按照卖家给的资料一步一步看。

网友I:
买的仿真器就不要升级

网友H:
先更换板子,看看是不是板子坏了,或者把板子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能不能仿真。

网友G:
检查JTAG连线对不对

网友L:
焊接的问题。

网友M:
几块程序?

网友N:
重新焊接试试。

网友O:
Jtag接口查看

网友P:
是不是存在虚焊

网友L:
其他的能够烧写,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M:
是硬件电路板吧。

网友P:
也有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O:
接口不能连接,就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N:
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Q:
硬件的问题

网友R:
是不是电路不正确

网友S:
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Q:
可能存在虚焊之类的。

网友S:
查看一下电源是不是供电正常。

网友R:
烧写程序的时候,有报错吗?

网友T:
可能jtag接口的问题。

网友U:
烧写不进去报错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有问题吧

其他的能够烧写程序,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T:
查看引脚是否断路

网友U:
是否提示硬件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有问题吧

可能芯片没有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