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实时时钟

楼主(2018-01-27):
在掉电的时候,如何保持RTC实时时钟的内容呢?

网友A:
调电了就没有了

网友B:
嗯,psoc内部没有备用电源

网友C:
PSoC5 的RTC 功能其实芯片内部的 一个叫 Opps(One pulse per second) 的信号引发中断来实现的,所有芯片没有电了以后 RTC 是不可以工作的。

网友D:
外部 32KHZ 晶振的输入经过分频器分频,得到一个 1HZ 的 RTC 中断触发信号, 即 OPPS 信号。

网友E:
掉电数据就不能保存了。

网友F:
xxx is not a valid project path.A project must reside in a directory with the same name”

网友G:
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

网友F:
我把写好的工程移动到另外一个文件夹下,现在再打开时就出现了

网友C:
假设你的工程名叫 ”adc“, 请在某个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 "abc.cydsn" 然后把你现在的所有工程文件拷贝到这个目录下,然后试一下

网友H:
没见过,有截图吗?

网友I:
把文件夹 PSoC.cydsn 重命名为 “Filter_16bitStreaming.cyd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