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3后功耗还是很大

楼主(2018-01-27):
主函数中只有LPM3一句话,没有对外围任何器件做操作,

楼主:
测试功耗在120uA左右,哪里有问题?

网友A:
IO口需要设置成输出,高低电平都可以。

网友B:
即便没有设置外设,也不能保证电路上面没有漏电流啊

网友C:
i/o外设要设置好。。一般悬空的I/O引脚设置成输出低。I/O引脚接了其他器件的,依据情况设定。。设置好后。功耗应该和手册上锁说的功耗差不多。。仔细查找。

网友D:
外设工作还是需要很大的功耗的

网友E:
430的功耗肯定低了

网友A:
当然排除中断不断的执行

网友E:
嗯,那就跟正常工时一样的

网友F:
我用的MSP430F2002在LPM4下也有20uA的样子,IO都设置成了输出低电平,然后就运行了LPM4.

网友G:
在低功耗模式  需要考虑漏电流问题  这个是个很隐秘的问题  需要注意

网友H:
如果对低功耗要求很高  那外围元器件选择相对来说需要严格一点  呵呵

网友I:
一块高还是全部高?洗板烤再测

网友J:
设置成输出高电平的我看看的,也试验下的

网友C:
IO口也需要设置的

网友D:
120uA的话的确是有点高的,检查下所有的IO口的配置情况的

网友E:
低功耗模式3了还有120uA的,的确很大的

网友F:
看下外围电路的,还有那个供电的芯片的,看是不是点消耗在那的

网友K:
是不是外设工作也应该停了

网友L:
外围模块是不是得关闭呢

网友M:
这个还需要注意IO口的控制设置的

网友M:
IO口有漏电流的,这个需要注意设计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