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T带通滤波器

楼主:
又一次带着问题来了,先见图:

以上是双T带通滤波器,可是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分析,VOUT与VI之间的关系式具体是怎样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8-01-27):
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4386&page=1&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4386&page=1&mobile=2

有点烧脑,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基本的电路分析,这是最起码的能力(大学本科必学)。

我那个帖子给出了反馈系数,利用此就可以得到你所需的结果。

网友B:
去掉运放的无源双T陷波,我在此版曾经发过一个“傻瓜”分析法。

网友B:
电容电阻按照上述比例取值,陷波频率fn=1/2piR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烧脑,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暂时别分析双T在运放反馈中的电路,先把基本的双T电桥电路搞懂。
5楼captzs所介绍的仿真,是个方法。还可以把双T的两条支路分开,分别看看两条支路的输出和输入各是什么样的相位关系,然后两条支路再合起来考虑。

网友A:
这个,不能用“陷波”来分析设计,否则那个“带通”将不稳定。

网友A:
我前面引帖中的内容前面部分可用,后续必须得重新设计。

网友B:
   拜马甲所赐,禁言几天。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只能说明其学术水平比我门外汉还差,竟害怕我发帖。言归正传。
  双T电路陷波采用断开一路分析法确实简单。如果加上运放,就成有源,效果更加,但是运放的GBW参数影响fn,必须修正。

网友B:
           续上。
     如果调整时间常数,使其中一路的转折频率传输正弦波的移相45度,两路在输出端的相位差90度成正交,就成了带通。不过我觉得,双T陷波和带通都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上。
     如果调整时间常数,使其中一路的转折频率传输正弦波的移相45度,两路在输出端的相 ...

没有优势是因为在实际情况下元件参数匹配不太好?

网友B:
器件匹配、误差等等因素假设差不多,我在网上下载一个50Hz 陷波电路仿真效果就很好。

网友B:
上述陷波电路的Rc、Rd去掉,就是带通,倍频滚降18dB,性能比双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述陷波电路的Rc、Rd去掉,就是带通,倍频滚降18dB,性能比双T好。

不过在书上,也有对双T型带通滤波器的一个改进,如下图:

另外自己画了一个电路,看看怎么样:

网友B(点评):
你的电路没有数据,你自己比对改进型的性能,就知道那个优。

网友B:
      双T电路的软肋在此三个元件(从10楼电路摘出来),正弦波从上回路Ra进入,电容上下端输出虽然表现为低通或者高通,但都是低高通功能叠减的结果,然后再与下回路的高低通叠减结果实现带通,比14楼带通电路多了高低通叠减的环节,精度、价性比和滤波效果就差。

网友D:
双T网络的频率特性,已经有完整的实验过程及数据,供参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m=a2hzp.825386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