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usart2作为485接口收发数据的难题,跪求指点

楼主(2018-01-27):
向各位大侠求助啊,两个问题:1、为什么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只收到一遍的ABCDEFG........XYZ    以后就不发了
2、485.c中的USART2_IRQHandler是串口收到数据才会被调用的,实际上是串口发送了ABCD就会触发set_usart_485_handler发生蜂鸣和继电器开关动作

这个是485.c
#include "bitband.h"
#include "usart_485.h"

typedef void (*set_U_485_handler) (unsigned char c);
set_U_485_handler handler_485;

void usart_48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Valu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Val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Valu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Valu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Valu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Valu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Valu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Valu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Valu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USART2);

        Gpio_Valu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Valu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Valu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Valu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Valu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Value);

        PDOut(6) = 1;//PD6输出高电平,它连接了MAX485ESA的DE和RE

        Usart_Valu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Val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Valu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Valu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Valu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Valu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 &Usart_Value);

        Nvic_Valu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Valu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Val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Val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Valu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void usart_485_send(unsigned char c)
{
        //PDOut(6) = 1;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16_t)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XE);
        //PDOut(6) = 0;
}

unsigned char usart_485_recv(void)
{
        return 0;
}

void set_485_recv_handler(set_U_485_handler h)
{
        handler_485 = h;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SET)
        {
                handler_485(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

以下是main.c
void set_usart_485_handler(unsigned char c)
{
        switch(c)
        {
                case 'A': switch_on(0); buzzer_on(); break;
                case 'B': switch_on(1); buzzer_off(); break;
                case 'C': switch_on(2); buzzer_on(); break;
                case 'D': switch_off(0); switch_off(1); switch_off(2); buzzer_off(); break;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_232 = 'A';
        unsigned char c_485 = 'E';
        //unsigned char c_232_buf[11] = "111111111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buzzer_init();
        switch_init();
        button_init();
        delay_init();
        eint_init();
        //usart_232_init();
        usart_485_init();

        //set_232_recv_handler(set_usart_232_handler);
        set_485_recv_handler(set_usart_485_handler);

        while(1)
        {
                //usart_232_send(c_232++);
                usart_485_send(c_485++);
                delay_ms(10);//tzx addded
                //if(c_232 >= 'Z')
                //        c_232 = 'A';
                if(c_485 >= 'Z')
                        c_485 = 'E';
                switch_on(0);
                delay_ms(500);
                switch_off(0);
                delay_ms(500);
                //c_232_buf[9]++;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回收单片机,通讯IC,电源IC,电脑IC,驱动IC,内存芯片 单片机  AD  TI  阿特拉系列!赛灵斯!等等各 ...

尼玛,21ic的人气就是被你这种人搞没的,凡是发广告的我一律不买,气死你们!!!

网友B:
看了下程序没问题呀,跟踪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