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不知道可以到达多少微安

楼主(2018-01-27):
430一个最小系统加上一个串口

网友A:
说说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TX我加5K电阻要三百多微安的电流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B:
有多少电流得看负载

网友C:
电流的大小是根据负载来的

网友D:
这个看你的低功耗模式的吧,手册上有的,只不过那时单独的芯片的功耗的。

网友E:
加上拉电阻

网友F:
低电压范围 1.8 V . . . 3.6 V

网友G:
430的待机模式电流低

网友H:
进入LPM3模式,测得的电流有350uA

网友I:
直接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

网友J:
.MSP430TM,相比任何 MCU 功耗锐减 50%

网友J:
正常都是外部的其他芯片功耗比较大。

网友I:
对功耗要求比较苛刻的话,完全没必要用外部晶振。

网友H:
datasheet里面说的25uA

网友G:
选单片机主要还是看功能、性价比

网友F:
掉电模式:(RAM数据保持): 0.1 µA

网友K:
MSP430单片机的待机电流由具体型号、状态、电压和时钟频率而确定。

网友L:
msp430低功耗模式LPM3 电流0.5mA

网友M:
静态电流非常小,因此几乎没有影响所需的高效率

网友N:
MSP430低功耗电流2mA

网友O:
官方的功耗才不到1个uA

网友K:
在等待方式(Standeby Mode)下为1.1μA

网友L:
电源的一点小小波动,或者你测试设备的内阻,都会加大电流的

网友O: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很小。

网友N:
LPM3方式1Mhz的时候单片机功耗应该在1uA一下

网友M:
MSP430 处于低功耗模式时,从电池获取的电流远远小于工作状态下的电流消耗

网友P:
串口没有多大的功耗

网友Q:
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R:
对msp430有什么要求?

网友P:
正常的就是低功耗。

网友Q:
低功耗可以通过中断唤醒。

网友R:
推荐MSP430G2试试。

网友S:
进入低功耗非常小的电流

网友T:
五种低功耗模式最小了。

网友S:
使用外部中断唤醒硬件电路。

网友T:
电流为0.5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