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软件复位不成功

楼主(2018-01-27):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D;                  //set boot from AP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software reset enable

我配置了这个code,然后不会复位,求助

网友A:
#define set_SWRST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SET_BIT7 ;EA=BIT_TMP;
void SW_Reset(void)
{
    TA = 0xAA;
    TA = 0x55;
    set_SWRST;
}

网友B:
((void(code*)(void))0x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id(code*)(void))0x0000)();

你这个复位太直接了,估计他是想使用指令进行软复位了。

网友D:
真乃神人啊,还可以这么复位。。我试试去。

网友E:
软件复位?是自动重启系统?

网友E:
能否用goto自己跳转到程序开始。

网友F(2018-04-22):
引用 网友A:
#define set_SWRST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CHPCON|=SET_BIT7 ;EA=BIT_TMP;
void SW_Reset(void ...

奇怪  按照手册写的的确无法复位  按你这个也没法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奇怪  按照手册写的的确无法复位  按你这个也没法复位

你用的是开发板吗?

网友G(2018-10-19):
把总总断关了,就可以了,资料看仔细,好多功能都有这个设置

网友H:
#define     RESET           EA =0;TA=0xAA;TA=0X55;CHPCON|=0x80
知道少了什么嘛?E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