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

楼主(2018-01-27):
要操作IO输出产生一个矩阵的控制,由于变化比较丰富希望用二维数组的方式通过数组的下标来查表,表的内容是io口输出寄存器地址和掩码,

这是定义数组aa,bb 没有问题
const uchar aa[7][6]={{P1OUT,...},{...},{...},{...},{...},{},{}};

const uchar bb[7][6]={{BIT1,...},{...},{...},{},{},{},{}};

假设要P1_1输出高电平,
现在要操作数组完成P1OUT|=BIT1的操作,
查表的,aa[0][0]|=bb[0][0];
但aa[0][0]是寄存器的地址,不是变量所以这样赋值肯定出错,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直接用指针

楼主:
2楼 能否具体点,本人这块比较薄弱,正想借此机会恶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uchar* p_gpio;
p_gpio = &P1OUT;
*p_gpio = 0xxx;
.....

网友C:
似乎不好搞.....51的输出口无法用指针访问.....

网友D:
用指针也不好弄这个。。。

网友E:
指针不行,因为51的SFR只能通过直接寻址访问,
但可能通过转换的形式访问,速度会慢些

u8 aa[3] = {0x20, 0x21, 0x22};//0x20=P20...

if (aa[0] = 0x20)
{
    P2 |= 0x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