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8-01-27):
最近维修一台仪器,发现线路板上二极管上没有任何标记,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正负阻值都一样。请问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二极管的阻值怎么测的?
二极管肯定得分正负啊

网友B:
你确定它是二极管?
有图可查不/

网友C:
二极管 有圆圈的一般是负极的

网友D:
是那种红色玻璃管吗?说不定不是二极管,而是热敏电阻。

网友E:
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这种热敏电阻的图片:

楼主:
阻值应该在1300欧姆左右,线路应该是千伏取样电路中。

楼主:
应该是玻璃釉封装的二极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规格和型号?

网友F:
知道用途,知道原理和参数,那应该可以找替代型号了

网友G:
有可能是双向的,确实应该分析一下用途。

网友H:
二极管有P结N结。。。

网友B:
双向触发二极管  双向稳压管

网友I:
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E:
二极管当然有正负的啊,用万用表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啊

网友J:
也不拍个照片看看啊

网友K:
拆下来试一试!

楼主:
导通就是正,不导通就是负的

网友D:
考虑双向稳压管,或者不是二极管,LZ关键要分析清楚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然后判断,稳压管,不是二极管,或者烧毁了。。。

网友E:
如果没有极性的话应该是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即TVS管,TVS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管的特性与稳压二极管相似,双向TVS管的特性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其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400W~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0.52A~544A;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

网友J:
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产品,其电路符号和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外形也与普通二极管无异,当TVS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最高达1*10-12秒)使其阻抗骤然降低,同时吸收一个大电流,将其两端间的电压箝位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确保后面的电路元件免受瞬态高能量的冲击而损坏。如果是使用的话,TVS有二极管类,和压敏电阻类。我个人认为压敏电阻类更有优势,目前广泛用于手机,LCD模组,及一些比较精密的手持设备。

网友A:
    TVS和齐纳稳压管都能用作稳压,但是TVS管齐纳击穿电流更小,大于10V的稳压只有1mA,相对来说齐纳二极管击穿电流要大不少,但是齐纳二极管稳压精度可以做的比较高。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二极管的最基本的特性单向导通啊

网友L:
老问题了啊,不过二极管都是有正负的,老师的插装的和现在的贴片的都是有明显的正负标记的,很好辨认的

网友D:
普通万用表测量tvs或触发二极管不可能出现楼主所述的。

网友M:
看了楼上所说的,我也觉得像热敏电阻的

网友N:
最近在整这个芯片,刚刚接触蓝牙的东西。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按说,这不属于模电的东西吧,这个主要是要移植协议栈吧,用msp430做?

网友M:
整个都是人家整好的,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L:
好像是单芯片的方案吧!!!内部集成了mcu

网友N:
高手出现了,我很激动!!!以前没有玩过蓝牙!!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快速上手!!

网友O:
板块是不是发错啦

网友N:
原厂是4层pcb的模块,现在想改成双层pcb制作!!!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O:
楼主说得太宽泛了,都没有具体范围

网友C:
楼主大大 cc2540你搞定没?想用51内核单片机或者MSP430来弄这个芯片 求指教

网友B:
我也在看呢,CC2540本身就有51内核在里面啊,是个低功耗SOC解决方案,手上刚刚拿到CC2540DK开发套件,如果有一起搞的,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H:
还是去百度一下,这个案例应该有很多吧,ti的产品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N:
CC2540 是具有 USB 的 SimpleLink 蓝牙智能无线 MCU
性能不错
有具体的问题, 再提出来的大家讨论吧

网友N:
算了,下周再说吧

网友P:
确定那是二极管?不会是击穿了吧

网友Q:
阻值如果很小,有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R:
这个二极管是被损坏了吧

网友P:
会不会是坏的?正负都一样?

网友S:
两端都是一样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