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M4在IAR下调试打屏的问题

楼主(2018-01-27):
如果希望调试的时候在电脑上打屏,直接printf就行了?

网友A:
应该还有什么设置吧

楼主:
嗯啊,包含什么头文件?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出显示还是需要通过硬件实现,一般用串口(UART)通过232接口和电脑的串口(COM)相连。

网友C:
在M3/M4中需要配置好与电脑相连的串口,在电脑上使用超级终端或者一些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

网友C:
具体的应用楼主不妨参考下TI StellarisWare中UART的示例代码。

网友D:
可以在调试中使用printf函数,包含头文件stdio.h,将堆栈设大点,然后将CIO Library设成Tiny(具体忘了)

网友D:
在debug时,可以在View下选择查看printf输出

网友A:
view下看什么菜单?

楼主:
是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E:
好像得有个选项的
忘了选什么了,有勾选的

网友F:
要先包含头文件stdio.h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
view-terminal i/o
使用printf函数就能看到了

网友B:
注意初始化设置的

网友C:
串口试试就行了。

网友G:
请问怎么对MSP430的某一位输出取反??

网友H:
某一位输出取反??

网友G:
嗯,例如我只要P1.1口的输出取反,要怎么实现,编程环境是IAR。

网友I:
好好看一下  & | ~运算:
A &= B;
A |= B;
A &= ~B;
A |= ~B;

网友B:
如果不考虑保持其他位不变:
  P1OUT^=BIT1;

如果要保持其他位不变的话:
if(P1UOT&BIT1)
   P1OUT&=~BIT;
else
   P1OUT|=BIT1;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这是官网例程这样写的  还有的方法  就是直接操作16进制的数据   比较繁琐  个人认为

网友C:
用16进制的数运算   需要计算  个人觉得不方便   呵呵

网友F:
楼上这个就是的,非运算的

网友J:
这个直接是取反操作的吧,,也可以复杂点的,利用与或的性质的

网友K:
PnOUT&=~BITn;这样不行吗

网友L:
stdio.h文件包含了么

网友M:
打屏!!!!吓屏一跳

网友N:
这个底层驱动的难道不需要配置的?

网友O: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P:
软件方面数据类型定义是否统一

网友Q:
下位机写好UART驱动

网友R:
CC2530在IAR下的printf函数重定向?

网友S:
含头文件: #include 第二步定义putchar函数

网友O:
自己编写一个printf文件。

网友P:
函数调用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R:
msp430也可以,就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S:
IAR打印方法printf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Q:
上位机直接超级终端或者一些第三方串口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