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防反接电路求助

楼主(2018-01-27):
大家好,有高手使用NMOS进行电源+极防反接吗?gate脚使用charge pump提供控制电压。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使用中,NMOS会异常发烫,室温下几分钟可达到170℃。

请问NMOS做电源+极防反接可以吗?

求各位指点。谢谢。

xch
你那“发烫”的电路可以给大家围观吗?

网友A:
NMOS直接用在电源负线上做防反接,网上资料多。

网友B:
@孤傲乘风 :加电荷泵
@山东电子小菜鸟 :3.3VS时gs电压小于其导通阈值ds都都导通不了怎么起到开关作用
@孤傲乘风 :电源电压3.3V为什么就用不了呢??
@山东电子小菜鸟 :你这个MOS防反接电路如果电源供电是3.3V或者gs之间的电压小于MOS导通阈值是不是就用不了?
@山东电子小菜鸟 :你这个MOS防反接电路如果电源供电是3.3V或者gs之间的电压小于MOS导通阈值是不是就用不了?
@caijie001 :666
我刚想说你的连接呢,没想到已经来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4946-1-1.html

NMOS的gate脚电压用charge pump抬上去,这样不可以进行电源正防反接吗

网友C:
那样会半导通状态,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4946-1-1.html

网友D:
防接反要用二个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