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太阳能电池充电的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参考设计

楼主(2018-01-27):
reference designs: TIDA-01556

描述
This reference design is a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of a basic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algorithm for a single-cell battery charging system using a solar panel input. This design removes the requirement for extra circuitry and complex firmware by using integrated features of the charger to achieve maximized charging current all through a simple I²C-based control scheme.

特性
  • Integrated 7-bit ADC to monitor input voltage, battery voltage, and charge current
  • Adjustable input voltage limit with 100-mV resolution
  • High charge efficiency with 93% at 2A and 91% at 3A
  • Wide input voltage operating range from 3.9V to 14V
  • Integrated reverse blocking FET for solar input protection
  • Input high-impedance mode for open circuit voltage measurement

楼主:
设计文件: TIDA-01556 Block

网友A:
以前使用的遮挡进行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使用的遮挡进行测量的。

遮挡测量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使用的遮挡进行测量的。

不是利用照射的不同,对比算法吗?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D:
电池组件最大功率?

网友C:
采样的敏感度怎么样?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非线性的吧。

网友E:
MPPT 控制算 法吗?

网友F:
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G:
MPPT用到最多了。

网友E:
很容易偏离最大功率点

网友F:
怎么采集的数据呢?

网友H:
采用大步长扰动观察法缩小搜索范围

网友G:
版主的这个方案可靠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的这个方案可靠度怎么样

可靠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