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8-01-27):
1,抵消偏置电流带来的影响
2,提供直流通道
是否这样2个作用?

网友A:
通常就是你说的“1”,而“2”在短路情况下(没有那个电阻)同样可以提供直流通路。

网友B:
光讲没有用,自己测试一下,能不能平衡,仿真最容易。

网友B:
用一般逻辑推理,就可以弄明白平衡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一般逻辑推理,就可以弄明白平衡电阻。

“平衡电阻”针对的是偏置电流且认为两偏置电流相等。所以失调电流为零。

网友A:
另外,“平衡电阻”原本也不是针对失调电压的。

网友C(2021-12-31):
引用 网友A:
“平衡电阻”针对的是偏置电流且认为两偏置电流相等。所以失调电流为零。
...

你说得对,是认为偏置电流相等才有这个平衡电阻出来,实际上也只是尽量减小偏置电流带来的误差而已,毕竟偏置电流定义为两个端口静态偏置电流的平均值,因此仍然会有误差在里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常就是你说的“1”,而“2”在短路情况下(没有那个电阻)同样可以提供直流通路。 ...

“而“2”在短路情况下”,,,这个短路是指虚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