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频率

楼主:
各位好:
       最近在测试电源DCDC的纹波时,发现测出来的纹波不是与DCDC切换频率接近或者等大的,按理说,纹波大小应该是产生于电源芯片的MOS管开关切换时,其频率大小应该等于开关切换频率,但是实测时(DCDC型号为MP2161,切换频率为1.5MHz),却发现测出来的虽然是周期性的抖动的波形(峰值在6.8mv-7.2mv之间),但是其频率或为202KHz,或为480.8KHz,或为302.1KHz,或为7.229MHz(这几个值是示波器调节到测出来波形不同区域时示波器指示显示的);请问这些是纹波吗?如果是的话,怎么不和DCDC切换频率相当?如果不是的话,那它们又是什么,怎么产生的,而此时对应的真正纹波又在哪里呢??
       最近几天加班比较严重,现在才回来,晚上在几种情况下又对纹波进行了测试:
       第1,将“纹波”和PWM波形同时测试结果如图5~11所示,其中图5~7是MP2161输出电压为1.5V时的PWM波形和测试的“纹波”同时测试,却发现未按照手册上图示的一个PWM周期里有一个完整的“纹波”波形,而是接近三个PWM周期里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纹波”图8~9为如图中红色标示出来的       后来不对板子通电,断开后单独用示波器探头接触板子输出电容两端,图10~11发现始终有接近2us左右的周期小波形,说明始终有个500KHz左右的周期性小信号,即使是在不给电路板通电的情况也存在想知道这个2us波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那真正的纹波大小又怎么测出来知道呢??
      这个 带符号的"纹波"是指不明确的意思。

图5

图5

图6

图6

图7

图7

图8

图8

图9

图9

图10

图10

图11

图11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MP2161 手册写着 Very Low I Q : 17μA . CMOS电路功耗与开关频率成正比, 所以,1.5MHz开关频率是做不到这水平的。 PFM是脉冲频率调制的意思。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否加一下你的微信或者其他联系方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方便以后问题讨论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PFM:开关脉冲频率调制模式。不同负载条件下频率不同。理论上纹波变化不是太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PFM模式的产生是不是因为负载轻和电感小的原因导致的?? 如果是的话,一般的DCDC芯片是不是在以上原因情况下都会出现PFM模式工作??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是绝对的 同步整流输出的DC/DC可以不进入PFM模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图12-图18所示,之前问你是不是PFM模式下的频率在改变的原因是在轻载下测试这个MP2161的PWM波形时,发现每个两秒左右PWM波形就会按照图12-图18的波形跳变??所以想再问一下原因?? 而这些波形在我把输出电感变大以后,就不会处于这种不稳定状态了,也没有了PWM波形的抖动或者谐振波形,而变成正常的稳定PWM波形了。 所以想问清楚一下可能的原因?PFM模式造成?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按理说图18应该是处于DCM模式下的PWM波形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而图12和图14则更像在电源芯片的SW引脚上出现了“振铃”现象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振铃是电感值不够。 不一定是PFM模式。两种模式来回切换时会出现你说的“不稳定”

网友B(2018-01-28):
DCDC如果你测量方**常的前提下,峰值在6.8mv-7.2mv的纹波已经是很好了。怀疑你的对电源纹波的测量方法还不正确

网友C:
“请问这些是纹波吗?”
是。

网友D:
我认为跟接入负载的电路也有关系,因为电源最终是要和负载构成回路来进行供电的,而且dcdc的纹波处理起来确实比较棘手,硬件技术就要有像楼主这样的钻研精神,还要多和大家交流,有个QQ群不错,楼主有兴趣可以加一下,群号:111961972,基本都是全国的工程师,互相探讨技术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的话,怎么不和DCDC切换频率相当?”
这些波形中,含切换频率分量,还含其它频率分量。
其它频率分量,可能是反馈回路频率响应(幅频和相频)接近于产生振荡的条件但还没有达到产生振荡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跟接入负载的电路也有关系,因为电源最终是要和负载构成回路来进行供电的,而且dcdc的纹波处理起来确 ...

已申请,请允许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如果你测量方**常的前提下,峰值在6.8mv-7.2mv的纹波已经是很好了。怀疑你的对电源纹波的测量方法还不 ...

就是在输出电容两端,然后示波器接了地弹簧测试的啊,这样测试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吧,而且带宽设置在2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些是纹波吗?”
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些是纹波吗?”
是。

请再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的话,怎么不和DCDC切换频率相当?”
这些波形中,含切换频率分量,还含其它频率分量。
其它频率分 ...

我在电源方面还属于刚入门的级别,可以比对这个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jpg设计图例解释一下吗?

网友E:
示波器测试纹波的方法有误

网友F:
看了下手册,好像是没啥问题。

可以对着手册在各个测试点测一下。手册里有纹波的样子和应该的幅值和频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测试纹波的方法有误

不会吧?难道不是在示波器的电压探头上接上地弹簧,再在DCDC输出电容两端测试??

网友G:
你为什么不把开关的波形也贴上来,对比一下开关切换瞬间纹波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为什么不把开关的波形也贴上来,对比一下开关切换瞬间纹波的波形。

是的,正准备晚上花时间弄一下,最近事情比较多,老是加班的,等我把PWM波形也贴上去再比对一下

网友H(2018-06-24):
rv4上加一只100n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rv4上加一只100nf电容

你的意思是和RV4并联一个100nf的电容到地???
这样做的原理和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