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楼主(2018-01-28):
程序中用到很多模块。
是在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好呢,还是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网友A: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然后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说,只需要上电初始化一次,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楼上的做法最靠谱

网友C:
怎么做都没有问题.
上电一次初始化, 简单高效, 端口功能清晰. 但是模块性不好, 所以常在比较简单的系统(如八位系统)或者每个引脚功能确定的系统里采用.

楼主:
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缺点是外部端口定义显得零乱些. 常在复杂些的系统

网友D:
嗯,或者一个引脚会使用多个功能时采用

网友E:
其实还看个人习惯和风格了.

网友E: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    然后每次使用  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个人觉得初始化如果过多  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所以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比较好  呵呵

网友F:
程序里的初始化,尽量跟着实际情况而定吧

网友G:
只要不复位,不用初始化的

网友H:
初始化就是相对于开始而言的,中途初始化,除非改变功能

网友H:
个人认为,每次使用前初始化一次最好,防止别的地方用到了,改变了状态,而出现错误......

网友F:
每次使用模块时都初始化

网友I:
初始化如果过多,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网友J:
一般的都是在上电后进行一次的IO的初始化的就可以了。

网友J:
上电后初始化一次就够了吧

网友K:
初始化一般就在程序开始做

网友L:
这个一般在上电的时候都需要初始化的呢

网友M:
每次使用初始化就造成信号不稳定。

网友N:
正常的代码编写配置都是一次性完成。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然后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正常的IO输出和输入配置呢?

网友P:
开始初始化最简单。

网友M:
开始初始化。

网友N:
可以写在程序开始之前。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然后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很多的时候需要改变IO的性质。

网友P:
每次使用初始化,是不是IO会更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