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633使用问题

楼主(2018-01-28):
最近公司项目用到这款芯片,但是程序看了好几天了,遇到一些瓶颈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1、开发这款芯片是否一定要用TI官网的CapTIvateDesignCenter?
2、if((pSensor->bSensorTouch == true);手指触摸到键盘区域后,后是如何改变bSensorTouch 这个值的?例程里面没有这方面的代码。
3、TI官网提供的例程,有好多都是ROM函数,定义到#define ROM_CAPTIVATE_FXNTABLE  ((uint16_t *)0x4006)这个地址,是如何使用的?

请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看CAPT_UserConfig.c里面配置,不过这些配置都是 Captivate design center 自动生成的

网友B:
建议使用

网友C:
这个是定义好的,你不用管

网友D:
如果加一行代码,触摸后让LED亮,再触摸一下,让LED灭,这代码加在哪里呢

网友E:
加在主函数里面

网友F:
我用msp-FET430uif连接板子和电脑,但是CapTIvateDesignCenter里面说还是打不开HID设备

网友G:
那是官方的开发板可以

网友H:
CAPTIVATE-PGMR eZ-FET with EnergyTrace and HID Communication Bridge

网友I:
就是使用IAR就行。

网友J:
网上有很多的 资料。

网友K:
不一定要用TI官网的CapTIvateDesignCenter

网友L:
这个CapTIvateDesignCenter是什么?

网友M:
#define ROM_CAPTIVATE_FXNTABLE  ((uint16_t *)0x4006)是哪里定义的

网友I:
或则使用CCS。

网友M:
这个应该有硬件搭配的吧。

网友K:
使用正常的代码就可以。

网友J:
TI的官方代码有吗?

网友N:
使用CCs开发不了吗?

网友O:
这个触摸板是什么

网友P:
没有使用过 MSP430FR2633

网友Q:
这个是什么控制的,触摸板?

网友R:
CapTIvateDesignCenter是什么软件?

网友O:
是电容触摸吗?

网友P:
TI官网应该都提供的有例程。

网友Q:
使用风火轮这个launchpad?

网友R:
TI官网的软件只用过CCS。

网友N:
或者使用IAR也能开发吧。

网友S:
使用官网的例程。

网友T:
这个地址定义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A:
看CAPT_UserConfig.c里面配置,不过这些配置都是 Captivate design center 自动生成的

这个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V:
例程都有注释吧。

网友S:
官网的例程都包括了。

网友T:
内部定义的,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U:
引用 网友A:
看CAPT_UserConfig.c里面配置,不过这些配置都是 Captivate design center 自动生成的

CAPT_UserConfig.c是什么?

网友V:
bSensorTouch 是什么?

网友W:
都有官网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X:
这个pSensor怎么定义的

网友W:
使用官网的程序试试。

网友X:
找到这个变量的pSensor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