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蓝桥杯单片机06】矩阵键盘的基本控制

楼主(2018-01-28):
【蓝桥杯单片机06】矩阵键盘的基本控制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掌握了独立按键的处理思路之后,也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学会矩阵键盘的,两者的处理思路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只要把矩阵键盘的本质思想搞清楚了,不过是4X4的还是8X8的,都能够很轻松的处理。

1、矩阵键盘的扫描思想
    与独立按键不同的是,按键的两个引脚都分别连接的单片机的I/O端口,一个作为行信号,另外一个作为列信号。我们以4X4的矩阵键盘为例,试着探讨其工作方式和扫描思路。
    在上面的矩阵键盘中,要识别出黄色按键的按下状态,应该怎么做呢?
    对与矩阵键盘,我们只能逐行扫描,然后读取列的状态信号。如果R3行输出低电平,那么黄色按键如果有按下动作的话,那读取C2列信号也应该为低电平,而该行上其他没有按下动作的按键的列信号则为高电平。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矩阵键盘的基本扫描步骤:
    <1> R1输出点电平,R2、R3、R4输出高电平,逐个读取判断列信号,如果都为高电平则R1行上没有按键按下。
    <2> R2输出点电平,R1、R3、R4输出高电平,逐个读取判断列信号。
    <3> R3输出点电平,R1、R2、R4输出高电平,发现C2列信号为低电平,那么可以判断得R3行的C2列的按键有按下动作。
    <4> R4输出点电平,R1、R3、R4输出高电平,逐个读取判断列信号。
    如此循环往复,扫描的按键的状态。
    我们知道有按键按下动作,那么又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按键按下呢?这时,我们最好定义一个键值全局变量,给矩阵行列上的每一个的按键编一个唯一的号码。当扫描的某一行某一列的按键动作后,把对应的编号复制给键值变量,这样我们判断这个键值,就知道是那个按键有触发动作了。
    说得再多,不如一练,看题。
2、单元训练题目
3、实现源码参考
#include "reg52.h"

sfr P4   = 0xC0;

sbit HC138_A = P2^5;
sbit HC138_B = P2^6;
sbit HC138_C = P2^7;

sbit R1 = P3^0;
sbit R2 = P3^1;
sbit R3 = P3^2;
sbit R4 = P3^3;

sbit C1 = P4^4;
sbit C2 = P4^2;
sbit C3 = P3^5;
sbit C4 = P3^4;

unsigned char keyNum = 0x1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NoDot[1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0,0xc6,0xc0,0x86,0x8e,
     0xbf,0x7f};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Init74HC138(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4: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1;
                        break;
                case 5:
                        HC138_A = 1;
                        HC138_B = 0;
                        HC138_C = 1;
                        break;
                case 6:
                        HC138_A = 0;
                        HC138_B = 1;
                        HC138_C = 1;
                        break;
                case 7:
                        HC138_A = 1;
                        HC138_B = 1;
                        HC138_C = 1;
                        break;
                case 8: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0;
                        break;
        }
}

void ShowKeyNum(unsigned char value)
{
        Init74HC138(6);
        P0 = 0x01;
        Init74HC138(7);
        P0 = value;
}

void ScanKeys()
{
        keyNum = 16;
        R1 = 0;
        R2 = R3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 0);
                keyNum = 0;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2 == 0)
        {
                while(C2 == 0);
                keyNum = 1;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3 == 0)
        {
                while(C3 == 0);
                keyNum = 2;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4 == 0)
        {
                while(C4 == 0);
                keyNum = 3;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R2 = 0;
        R1 = R3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 0);
                keyNum = 4;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2 == 0)
        {
                while(C2 == 0);
                keyNum = 5;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3 == 0)
        {
                while(C3 == 0);
                keyNum = 6;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4 == 0)
        {
                while(C4 == 0);
                keyNum = 7;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R3 = 0;
        R2 = R1 = R4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 0);
                keyNum = 8;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2 == 0)
        {
                while(C2 == 0);
                keyNum = 9;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3 == 0)
        {
                while(C3 == 0);
                keyNum = 10;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4 == 0)
        {
                while(C4 == 0);
                keyNum = 11;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R4 = 0;
        R2 = R3 = R1 = 1;
        C1 = C2 = C3 = C4 = 1;
        if(C1 == 0)
        {
                while(C1 == 0);
                keyNum = 12;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2 == 0)
        {
                while(C2 == 0);
                keyNum = 13;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3 == 0)
        {
                while(C3 == 0);
                keyNum = 14;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else if(C4 == 0)
        {
                while(C4 == 0);
                keyNum = 15;
                ShowKeyNum(SMG_NoDot[keyNum]);
        }
}

void main()
{
        while(1)
        {
                ScanKeys();
        }
}

@小机器人 :已解决,将J5的跳帽放到1,2位置上为矩阵按键,放到2,3位置上S7,S6,S5,S4为独立按键。S7,S6,S5,S4有复用功能且由J5的跳帽控制
老师,我将您的代码都复制到我的电脑上运行了,但按S7,S6,S5,S4S还是不能显示0,4,8,12,其他的可以显示,用其他的代码也是,会不会是板子的问题,谢谢老师了
@JasonSuitao :同学,尝试一下把LED初始化设置呢?
老师,您的独立按键和矩阵键盘的训练我都做了,为什么仿真的时候S7和S6按下以后会报错说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呢,我查了一下说什么功能复用的问题,但是没找到解决方案,求解答
@JasonSuitao :哥们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smileZking :while(t--)中 t每减一 花费4.5微秒 百度一下while(t--)就知道了
这个代码里对138那段是起什么作用呢?
老师 这个延时函数while(t--);是延时了多久啊
@ykl1372733172 :低电平
@ykl1372733172 :老师打错了,是低电平

网友A(2018-03-13):
请问C1 C2的p4口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C1 C2的p4口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蓝桥杯比赛使用的IAP单片机和89C52有点不同
IAP单片机没有P36和P37,换成了P42和P44
如果用89C52则不用改成P42和P44

网友B:
楼主,按键检测不加延时检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键检测不加延时检测么

实际应用是应该加延时的。
在这个题目中主要想说明键盘扫描原理,把去抖动省略了
大家可以把思路看得更清晰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是应该加延时的。
在这个题目中主要想说明键盘扫描原理,把去抖动省略了
大家可以把思路看得更清 ...

OK谢谢

网友C(2019-03-11):
有错别字,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D(2021-01-31):
如果我案例一个数字后他显示1,后面我不进行其他操作为什么不会熄灭还是显示1

网友E:
楼主,请问一下,矩阵键盘第一列无法显示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编的代码和楼主发的代码都试过,但第一列无法显示,第二,三,四列都可以正常显示

@Draculaa :你看看你的J5跳线帽有没有放在12上边呢
加一,怎么解决啊
第一列是独立按键

网友F(2022-01-18):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一下,矩阵键盘第一列无法显示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编的代码和楼主发的代码都试过,但第一列无法 ...

注意一下跳线帽接的对不对吧

网友G(2022-04-09):
老师 请问第一列键盘没有办法显示是怎么回事呢?复制和您的代码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一下,矩阵键盘第一列无法显示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编的代码和楼主发的代码都试过,但第一列无法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是不是忘了跳线,就是J5模块KBD是矩阵键盘模式,BTN是独立按键,你换一下看看。

网友I(2023-12-02):
我想问一下咱们怎么优化中间那部分啊,感觉太冗余了

网友J(2024-12-09):
只能用col口来扫描吗,用row来扫描行不行老师

网友K(2025-02-22):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如何让单片机在加载和运行的时候都没有声音呢,看您在B站的视频上就很安静,但是自己运行的时候就很吵。尝试过将蜂鸣器初始化,但是在加载的时候还是会很吵。
谢谢老师了,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