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 低功耗

楼主(2018-01-28):
请问各位大大,小弟初次使用N76E003,在该芯片进入低功耗后,为什么会大概每隔10S芯片会有一个大概10个ma的电流冒出一下,又消失了,好像不是唤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导致的,各位大大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原来是IO口的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IO口的配置问题

IO 配置成什么了,会突然出现这种脉冲。

楼主(点评):
就普通的输入输出。最后配置成准双向就好了。

网友:
好神奇啊,楼主讲讲怎么发生的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IO口的配置问题

IO口进行不停的反转了吗?还是配置为什么了?

网友B:
IO模式是设置成输入好还是输出好?

网友C:
围堵涓涓细流——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如果认为只要关闭外设时钟就能够保证外设不再耗电,那么你就太天真了。如果IO口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具体原因是这样的,一般的IO的内部或者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举个例子,如下图所示,假如某个IO口有个10KΩ的上拉电阻,把引脚拉到3.3V,然而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此IO口被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根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消耗3.3V/10K=0.33mA的电流,假如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mA就贴进去了,太可惜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网友C:
总之一句话,不要把上好的电流浪费在产生热量的功能上,咱可不靠这点温度去暖手。

网友D:
这个配置的IO是被使用的还是空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围堵涓涓细流——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如果认为只要关闭外设时钟就能够保证外设不再耗电,那么你就太 ...

那这样也和突然增大一下电流没关系的,这样增加的电流应该是持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堵涓涓细流——注意I/O口的电平状态

  如果认为只要关闭外设时钟就能够保证外设不再耗电,那么你就太 ...

你这个提醒太初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也和突然增大一下电流没关系的,这样增加的电流应该是持续的。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模式是设置成输入好还是输出好?

配置成 准双向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进行不停的反转了吗?还是配置为什么了?

不是啊,已经休眠了,IO怎么会翻转。

网友C:
那么你问题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问题搞定了吗

搞定了

网友F:
多谢分享经验,下次我设置不同模式试试看。

网友B:
放假了,来年我也买个玩玩。

网友G:
目前学精通这个单片机,那可是非常牛X的。取代STM8003的绝佳选择

网友H:
这个现在小家电用的很多啊

网友I:
现在做小家电会这个很吃香

网友J(2019-12-26):
这个设备可以测1uA到10毫安电流,不用换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zuTRqx&ft=t&id=609891309368

网友J:
内阻才10R,很适合低功耗一次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