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AD检测满量程误差大

楼主(2018-01-28):
以前一直使用的是STM8S003  最近价格涨的比较疯狂  被逼无奈只好用性价比更高的N76E003替换
STM8S003 是10位AD    N76E003是12位的AD   程序移植调试后发现N76E003 AD值满量程偏差较大  理论值是4095  实际测得4050左右 尝试了好多方法 都没有解决  希望大侠们能给点好的建议

网友A:
很多MCU内置的ADC,靠近GND和VCC的部分,误差很大。
选择好的MCU,同时注意MCU的VCC/GND管脚,尽量不要流过大电流,电流越小约好。
VCC/GND有电流流过,就会导致ADC模块的电压偏移VCC/GND,就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MCU内置的ADC,靠近GND和VCC的部分,误差很大。
选择好的MCU,同时注意MCU的VCC/GND管脚,尽量不要流过 ...

谢谢大侠的回复 大侠的意思是 数字地 模拟地分开走线 或者 单点接地   这个我试过  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
1.一般AD/DA尽量避免零点和满量程,一般至少要留有5~10%的幅度。
2.减少外围,只接一路AD,看情况会不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AD/DA尽量避免零点和满量程,一般至少要留有5~10%的幅度。
2.减少外围,只接一路AD,看情况会不会 ...

谢谢 AD采样电压小的时候是很准确的  限制下满量程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思路 我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 大侠的意思是 数字地 模拟地分开走线 或者 单点接地   这个我试过  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

如果靠近GND的ADC是准的,靠近VCC的ADC不准,就要考虑一下,VCC引脚的电流是否太大了。
比如,GPIO输出高电平的电流,是经过VCC引脚的。
GPIO输出低电平,流入的电流是经过GND管脚的。
这个,你自己看看原理图是否存在GPIO输出高电平带负载的情况。
另外,有些MCU型号确实存在ADC的设计缺点,只能换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靠近GND的ADC是准的,靠近VCC的ADC不准,就要考虑一下,VCC引脚的电流是否太大了。
比如,GPIO输出高 ...

太感谢了 我的板子上单片机是直接驱动数码管的   我把数码管去掉试试

网友C:
电路问题吧,你参考新唐那个开发板原理图做,照着抄最小系统部分。

网友D:
数码管最好别直接驱动,这样你效果不好,最好用三极管或者用专门的驱动芯片。

网友D:
电流过大,导致供电不足,这样ADC就没法达到恰当的工作电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靠近GND的ADC是准的,靠近VCC的ADC不准,就要考虑一下,VCC引脚的电流是否太大了。
比如,GPIO输出高 ...

确实是经验之谈,学习了,我以前也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ADC不准,确定了是因为MCU驱动了大电流设备的原因吗??

网友G:
ADC参考源很重要,如果不是独立参考源,那只能尽量降低电源(VCC)的纹波,最好用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H:
楼主,最后是说的那个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经验之谈,学习了,我以前也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不是经验之谈,是基本理论指导的。

网友I:
1T 8051 FLASH单片机SM51F0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ADC不准,确定了是因为MCU驱动了大电流设备的原因吗??

确定了  把数码管拿掉    读出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偏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了  把数码管拿掉    读出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偏差

应该说 N76E003的驱动能力是 比STM8S003F3弱不少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J:
不要用满量程了,查下80%的流程可以不如果 可以的话就行了,不同的单片机性能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确定了  把数码管拿掉    读出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偏差

ad的芯片应该是单独供电的吧,我也碰过这样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