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固件库编译不过问题

楼主(2018-01-28):
IAR新创建的stm8工程添加固件库,芯片选型为STM8S103,编译时固件库报错,求解!

错误信息为:
Building configuration: Led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stm8s_adc1.c
main.c
stm8s_adc2.c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5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SR_RESET_VALU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5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RESET_VALU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57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2_RESET_VALU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58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TDRH_RESET_VALU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59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TDRL_RESET_VALU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6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13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ADON"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13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28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ADON"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28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3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ADON"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3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49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SR_EOCI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49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54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SR_EOCIE"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54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7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SPSEL"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7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93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198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0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1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17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21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44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2_ALIGN"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44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CONT"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51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1_CONT"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5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SR_CH"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6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8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2_EXTSEL"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8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2_CR2_EXTTRIG" is undefined D:\LedTest\Lib\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2.c 287

网友A:
这么多错误,.h文件没添加完整吧;

网友B(2019-12-27):
选择的器件型号内没有显示的相关硬件模块,去掉相关的模块即可或者选择错了器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