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的WFI该如何理解呢?

楼主(2018-01-28):
NV32的WFI该如何理解呢?看上去和WIFI差不多了

网友A:
这么说和wife也有点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和wife也有点像呢

我第一眼就看成是WIFI了。

网友B:
WFI应该是标准的ARM指令吧?

网友C:
WFI = wait for interrupt 等待中断,即下一次中断发生前都在此hold住不干活

网友D:
执行这两条语句后CPU功耗会降低,通常用这两条语句来省电。

网友E:
这个指令主要用来使CPU进入空闲状态,NV32F100x是基于ARM CORTEX-M0+的32位微控制器,主要有运行、等待和停止模式,WFI指令主要运用于等待和停止模式。更多信息您可以查看NV32F100x参考手册,ARMv6-M-Architecture-Reference-Manual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指令主要用来使CPU进入空闲状态,NV32F100x是基于ARM CORTEX-M0+的32位微控制器,主要有运行、等待和停 ...

那这个指令是标准的ARM指令吗?在头文件哪里定义的,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