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终端电阻为什么有些120Ω,有些是2.6K?

楼主(2018-01-28):
问一下各位大神,CAN的终端电阻为什么有些120Ω,有些是2.6K?根据什么去选择终端电阻的阻值?在网上查资料了解到选120Ω主要是因为汽车上使用的典型线缆,将他们将他们妞成双绞线,测出来特征阻抗大概是120Ω,这也是CAN标准推荐的终端电阻阻值。但是2.6K的就有点不理解了。

网友A:
CAN总线使用端接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减小或消除信号在长电缆上传输时的反射导致的接收困难以至错误,端接电阻的取值就是电缆的特性阻抗值,一般双绞线为120欧左右,并且端接电阻只在总线的两端节点才连接
上图中多处都有电阻,取值也各不相同,或许是别的用途

网友B: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C:
能不能把原始资放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使用端接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减小或消除信号在长电缆上传输时的反射导致的接收困难以至错误,端接电阻 ...

是的 一般主控节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总线的两端会接120Ω,非主控节点(可以理解为并在两终端之间的外设)一般是K级别的电阻,但是不理解为什么非主控节点是K级别的电阻

网友D:
120欧是总线终端电阻,原则上总线必须是L型连接,禁止T型带分支的连接。如果不得不带有短分支时,加高值终端电阻可以抑制分支反射对信号的影响,这就是2.6K终端电阻的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欧是总线终端电阻,原则上总线必须是L型连接,禁止T型带分支的连接。如果不得不带有短分支时,加高值终 ...

不太理解L型连接和T型连接,能简单画一下图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L型连接和T型连接,能简单画一下图嘛

区别就是有没有分支,以三个节点的情况为例:字母L的两个端点和拐点都连接着一个节点,T的三个端点各连着一个节点,比较一下二者的不同。

网友E:
学习了 就知道加 不知道为什么加。。。

网友F:
应该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