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S210的BEEPROM是什么?

楼主(2018-01-28):
KF8S210的BEEPROM是什么?和普通的EEPROM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BLOCK EEPROM可经受1000 000次写操作

网友B:
一个块的EEPROM

网友A:
128×16位的BLOCK EEPROM

网友C:
换了名字?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E:
都是可编程存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BLOCK EEPROM可经受1000 000次写操作

这才是真正的eeprom,哪些可以擦除10万次的eeprom,本质上还是flash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28×16位的BLOCK EEPROM

为什么8位的芯片,最小也是16位的大小呢?